关于减速电机的传感器和限位的相关问题

楼主(2023-08-01):
设计了一个利用减速电机和硬轨的升降机构,然后主管提了一句要把有关传感器和限位相关的结构都设计出来这样,请问这是具体要我弄什么呢?

网友A:
两端画个限位支架,上面装接近开关限位。最外面行程的两端做机械限位。直接硬接触,记得带塑胶柱(忘了叫什么了,大概是这种带弹性的东西吧)。没思路直接沐风网搜索行车怎么限位的,抄就行

wrn
聚氨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端画个限位支架,上面装接近开关限位。最外面行程的两端做机械限位。直接硬接触,记得带塑胶柱(忘了叫什 ...

哦哦,好的,谢谢哥

网友:
(ง •̀_•́)ง:;模型图发来看看~~~~~~···.

网友:
http://www.cmiw.cn/thread-1060766-1-1.html  这里有限位方式图片,可以参考

网友:
升降两端预留一小段缓冲位置,缓冲段靠近中间的位置分别设置上下行程开关或者接近开关,升降极限位置上下做机械硬限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端画个限位支架,上面装接近开关限位。最外面行程的两端做机械限位。直接硬接触,记得带塑胶柱(忘了叫什 ...

沐风网都没有这玩意

网友:
两端限位是必须的

网友:
|只为更好发表于 08-02 11:53
沐风网都没有这玩意

不太清楚了,差不多两年没搞设备设计了。可能你需要百度一下,看看百度图片里面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