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变形量

楼主(2023-08-01):
1000✖️1000✖️12的碳钢板焊在框架上,变形量大概有多少呢?板子是磨床磨过的,只焊接几段,不满焊。我想在上面装直线导轨。

网友:
导轨安装面需要焊接后加工,焊前加工,焊后变形量影响的

网友:
肯定是焊后加工

网友:
板子和框架使用螺钉连接

网友:
焊接后,加工出导轨安装面及定位面,不用考虑焊接变形

楼主:
焊接后无法加工

网友:
那就改变链接形式,你上面装导轨的,你这个基本面焊接后 ,能接受变形多少?

网友(2024-07-09):
为了提携年轻一代的机械设计水平,回馈社会。

在左上角输入以下这些栏目,就可以与我相互交流、共同学习进步:
机械制图; 机械工艺与材料; 机械设计心路; 机械设计计算; 画龙点睛; 机械设计杂谈; 机械设计中的36计;   机械人生; 观局机械行业;   机械设计中的技术测量; 机械设计中的工装夹治具; 机械设备的动力系统;   机械设计中的机构; 机械半月谈

网友:
焊后加工

网友:
焊接后再处理

网友:
如果不能焊后加工,钢板可以用螺丝固定,中间加垫片或者用顶丝调平

网友(2024-08-08):
焊接后重新加工

网友:
断续焊就行,变形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