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件可以锻造出来吗

楼主(2023-08-02):
这个件外面波浪状,里面有孔,长度大概500多,外径70多,材料42CrMo。有没有精通锻造的大佬,给个意见,这玩意儿能否锻造毛坯再机加工,什么锻造工艺能实现。现在是圆棒机加工出来的,想要改工艺,降成本,降低加工时间

网友:
(ง •̀_•́)ง:;
上个大概的图形看看

网友:
这个件可以锻造出来,先这样做,再那样做,然后就好了。

网友A:
图文并茂,更好给你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片呢?

哈哈哈,之前图片直接复制在文字栏了,图片原来要单独上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文并茂,更好给你意见

图片重新单独上传了,现在可以看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文并茂,更好给你意见

有图了,有图了,图片单独上传就能看到了

网友C:
旋锻,可以干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旋锻,可以干

感谢老板回答,我去查查旋锻

网友:
显然应该首选无缝钢管

网友D:
壁厚不大可以采用钢管膨胀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壁厚不大可以采用钢管膨胀法

壁厚有20mm了

网友(2023-09-28):
旋锻需要旋压机

网友:
这是做什么用的零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