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零件怎么加工

楼主(2023-08-02):
哪位大师知道这个零件怎么加工(批量生产),感谢指点。

网友:
或许粉末冶金可行?

网友(点评):
可行,就是件数可能没那么多。

网友A:
单件线割 ,车床,批量冲压

网友B:
三个丝对称,怕要磨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单件线割 ,车床,批量冲压

(ง •̀_•́)ง:;冲压能达到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ง •̀_•́)ง:;冲压能达到精度!?

冲压0.03可以达到

网友:
相当于码盘。单件线割。数量多也不知道多少,最多某些工序能快一些,比如内孔拉削,外齿还是线割。另外,如果数量达到一定程度,你这图纸上技术要求也许需要调整一下,毕竟,你的技术要求不一定那么合理或者说不必要

楼主:
线切割和铣加工,效率太低了。批量生产大概5000/月

网友D:
类似编码器码盘 精密冲压

网友:
图纸公差要求有点高,按照这个公差要求,可能只能机械加工的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线切割和铣加工,效率太低了。批量生产大概5000/月

那量不少了,我搜了一下粉末冶金的厂家,不少做精密齿轮的,你这个估计也可行,可以联系问问,后续来分享一下呀

网友:
说粉末冶金和线割的心还是有点大,楼主都没说是什么材质。

网友:
量少线切割,批量加工我建议红缎毛坯(省原材料和减少车削时间)——车削(外圆内圆台阶等)——冷冲压外齿(可以靠外圆定位,图纸只要求均布,没有其它要求,外形定位也能满足)——拉销内孔花键
以上工艺针对碳钢材料,如果是锌、铝材料,可以做锌铝压铸再做相应的工装加工比较高要求的尺寸

网友(点评):
坯料直接冷挤压,看精度,外齿不加工,内花键精拉一刀,可行?

楼主:
材料为20CrMo

网友E:
直接冷挤压,外齿精度可不加工,内花键再精拉一下。可以咨询专业冷挤压厂家。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直接冷挤压,外齿精度可不加工,内花键再精拉一下。可以咨询专业冷挤压厂家。

一是看原材料,二是外齿过密冷挤压工装不好做,另外感觉也打不了多少下,还有外齿挤压余料没地方排

网友:
车完线切割就行(快走丝的话最好找个技术可靠的厂家)。先保证质量,再考虑数量

网友:
引用 网友D:
类似编码器码盘 精密冲压

能细说说精密冲压吗?

楼主:
材料20CrMo,渗碳淬火;看来只有老办法,线切割。

楼主:
目前确定的方案:锻造——整形——车——拉——检验——热处理——抛丸——检验——清洗——包装

楼主(2023-10-17):
目前我们采用的是精锻,做了两个批次;效果一般般吧。顾客没有反馈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确定的方案:锻造——整形——车——拉——检验——热处理——抛丸——检验——清洗——包装

赞成这个工艺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确定的方案:锻造——整形——车——拉——检验——热处理——抛丸——检验——清洗——包装

精度这么高,锻造后也没有退火或正火处理。热处理后也没有精加工工序 ,最后尺寸保证的了吗

网友:
车好坯子,用激光切割吧

网友:
冲压好像满足不了3丝的对称度吧

网友(2023-12-12):
引用 网友B:
三个丝对称,怕要磨了吧。

内花键而已,线切割一般就没得问题

网友:
离开批量及本厂的实际生产条件来谈工艺的都是耍流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