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缸体怎么密封

楼主(2023-08-02):
如图,一个不太标准的缸体,说是泡茶的,需要常温0.6mpa的气压,我四周做了卡箍,延伸下去了点玻璃,做了轴向和平面上两条卡槽箍上了o型圈(有点不标准,我先裁了试试的)
问题还是漏气严重,感觉不锈钢本体有点不平,然后本身这个问题也找不到解决办法了
请问该找什么方法解决下,或者该看点什么
万分感谢

网友:
先找到哪里漏气,对症下药,你现在原因都没分析清楚

网友:
固定点太少,压力0.6MPa,预紧力要很大

网友(点评):
看密封方式

网友A:
真是0.6Mpa?离炸弹不远了

网友(点评):
这个就是老说法气压6kg的,不高的

网友:
lz你这个方式肯定密封很艰难,也不稳定。
为什么我说咱们都是缺少从0到1的创新,这就是个典型的例子。
看似很简单,但就是做的怎么都不行。根本原因是,没有理解密封圈是怎么密封的。把你手头上每本书的讲o型密封圈的密封原理部分全部看几遍,你这个问题就能解决了。

网友:
你这是干密封的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是0.6Mpa?离炸弹不远了

板厚就1个左右吧?做过类似的?

网友:
1,固定点太少;
2,垫片尽可能宽,适当厚点

网友:
0.6mpa压力的密封好说 就是密封面太长 怎么保证固定点的数量 好比发动机密封 螺栓数量要跟得上
要想减少密封点数量 就把那一圈的刚度提高上去

网友(点评):
提高刚度无疑是对的,但是就这个项目来说,如果这对零件本身刚度就不足以承受0.6MPa,那么这就是零件本身就是bug,只要按照零件图本身的固定点附近进行夹紧,就应该没问题

网友(点评):
夹紧点的数量和位置确实是很重要的

楼主:
|ytzhanggj007发表于 08-02 20:20你这是干密封的对吧
对,密封的,四角漏气

网友(点评):
你看看图片,没感觉四周上有点怪吗

网友(点评):
除了密封方式,是不是夹紧力的布置(分布方式)也要改进一下啊

楼主:
|大萝卜发表于 08-03 08:491,固定点太少;

2,垫片尽可能宽,适当厚点
主要还要便于拆卸,不然我也不头疼了

网友:
O型确实加大,最好在做成整体

网友:
静密封原理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