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星吸盒结构疑惑

楼主(2023-08-02):
红色为转动盘,黄色为固定同步轮,蓝色为被动同步轮,结构有三个工位,我简化为一个工位。黄蓝3:1,带轮连接,红色盘转动黄色盘固定,蓝色盘被动旋转,图1在0度,图2图3为过程,图4注意看蓝色盘现在已经转了1圈。这是为什么?红盘转1圈蓝盘转了2圈。为什么?

网友A:
行星轮系除了自转还有公转,黄色轮是太阳,1:3的传动比情况下,行星围绕太阳顺时针转一圈,自转是逆时针转三圈,同时行星又顺时针公转了一圈,相互抵消下整个传动比就成了1:2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行星轮系除了自转还有公转,黄色轮是太阳,1:3的传动比情况下,行星围绕太阳顺时针转一圈,自转是逆时针转 ...

我也是这么想的,查了很多资料都没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行星轮系除了自转还有公转,黄色轮是太阳,1:3的传动比情况下,行星围绕太阳顺时针转一圈,自转是逆时针转 ...

有没有相关资料供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相关资料供参考?

可以看作是红盘不动,黄盘旋转,黄盘转角与蓝盘是1:3,这样黄盘转180°,蓝盘540°,相对红盘就是360°,不是很清晰吗,这个还需要看啥资料呢,你自己都推导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