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导轨的端面一般要倒角吗?

楼主(2023-08-02):
各位朋友:
       在自动化行业内 ,直线导轨有的要拼接,有的不用。 那么直线导轨的端面一般要倒角吗?
你们公司一般如何选择?谢谢!

网友A:
我之前公司有的,断面有倒角可能是方便滑块好装。拼接处不可以有,好几次见现场拼错了,拼接处有倒角,不知道对精度影响大不大。

网友:
拼接处不能导角,并且还要磨,

网友B:
拼接处有倒角,珠子过去的时候会咔哒一下

网友:
不能倒角

网友:
拼接需要特别注明,一般是有的

网友:
这个我熟,我们经常切导轨,常规长度需要倒角,不倒角上面全是毛刺,有假轨滑块装不上。不倒角的是拼接段,如果选择导轨长度超过4米,都需要拼接实现。拼接都是工厂打过表的,两端精度接近的会打上标记录入系统。像我们力士乐上海的工厂,有个大的仓储,客户如果需要超4米,把需要的精度等级、长度直接录入系统就行了,仓库那边自动选出合适的拼接段。

网友(点评):
你太弱了,拼4米,买台25米导轨磨,

网友(点评):
6的不行,25米不是还得用拼接,然后在磨

网友(点评):
你们是做导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公司有的,断面有倒角可能是方便滑块好装。拼接处不可以有,好几次见现场拼错了,拼接处有倒角,不知 ...

会有影响,如果不是磨床问题不大

网友(点评):
车间就那回事,图快不图好,能装上就行,出了问题就是质量或者设计问题,跟人家车间没有半毛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拼接处有倒角,珠子过去的时候会咔哒一下

这样就容易损坏,对吧

网友:
导轨要用好的,上银的最好不要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