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行星齿轮的设计

楼主(2023-08-03):
最近在做一个行星减速器的项目,主要是噪音问题一直无法解决。更换过四种油脂,有改善,但是没有达到客户的要求,求助坛友,看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呢。

网友A:
减速机噪音大  主要是吃面粗糙度  和尺寸问题。可以先热处理,再精磨。但这样时间长成本高,你们不一定接受的了。正所谓一分钱一分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减速机噪音大  主要是吃面粗糙度  和尺寸问题。可以先热处理,再精磨。但这样时间长成本高,你们不一定接受 ...

材质如果换成铜铁搭配的话会不会好一点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材质如果换成铜铁搭配的话会不会好一点呢?

...   齿轮要什么材质  是需要根据尺寸和承载来的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   齿轮要什么材质  是需要根据尺寸和承载来的0.0!

轻载,100w的电机24v电压,运行电流不到2安

网友B:
可以通过齿廓修形和齿向修形来减少。齿顶、齿根修形可降低啮入、啮出冲击,齿端修形有利于油膜形成且均载效果好,均利于降低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通过齿廓修形和齿向修形来减少。齿顶、齿根修形可降低啮入、啮出冲击,齿端修形有利于油膜形成且均载效 ...

方便介绍一下相关资料吗?

网友:
要具体分析噪音源在哪里?是低频还是高频?是齿轮产生的还是其他产生的???

网友:
不清楚具体情况,两个粗浅的方向性的建议:
1. 抗弯强度OK的情况下,增加齿数减小模数
2. 轴向力可以接受的话,直齿改斜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