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为什么打不开x-t格式?但能打开SLDPRT格式?

楼主(2023-08-03):
昨天给客户发图纸,用后缀x-t格式客户打不开,后来改成SLDPRT格式可以打开。但我自己的SW收技术部门的图纸,X-T格式就能打开。请教各位高手,这是哪里设置有问题?# w# k  n3 ?; K

网友:
SLDPRT本身就是SW的文件啊,打不开的提示是什么,最好有说明

网友:
别人的电脑,打不开管你神马事。如果是你的电脑也打不开,那才叫事。

网友:
X-T格式有版本的,版本选择低一点,高版本的也打不卡的,现在最高是33还是34,我一般选择降到25以下

楼主:
对方是23版本,我是20版本的,但他打不开我的X-T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