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米音响的灯不亮,有人遇到并解决吗?

楼主(2023-08-03):
这个音响买了一年时间,音响功能还是好的,就是手提处的灯管不亮了,如图2手提处,能不能修好,怎么修,求大神指点

蓝牙音响

蓝牙音响

环形灯

环形灯

网友A:
为啥你的那么丑,模特手提的就辣么好看。原因出在哪儿

网友:
修肯定能修的,至于你能不能修好就不知道喽

网友:
我知道怎么办,你把手机和音响一起寄过来就行了。

网友:
先这样这样,然后这样这样,接着再这样这样,好啦,修好了

网友:
应该是灯管换了,你这样,买个一模一样的,然后把灯拆下来换上去,那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你的那么丑,模特手提的就辣么好看。原因出在哪儿

网友:
拆开检查下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