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管内封板怎么设计焊接方便?

楼主(2023-08-03):
如图,想把封板放在方管内部焊接,怎么设计方便焊接?
还是说设计不用考虑怎么焊接?

网友A:
封板往里5或者10mm。最优的还是把封板焊在外面,方管缩短5或者10mm。记得开散热孔。

网友(点评):
表面喷涂工艺的散热孔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封板往里5或者10mm。最优的还是把封板焊在外面,方管缩短5或者10mm。记得开散热孔。

退到里面会有个台阶看着不美观,外面焊接焊缝需要打磨,有点麻烦

网友B:
图纸标注下外露方管需封口,焊接打磨平整

网友C:
可以试试这样焊接

网友(点评):
(๑•́‧̫•̀๑):;这就是高端大气,上档次~~~~~~···.

网友(点评):
老板已经提着四十米大刀在路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试试这样焊接

有点大材小用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纸标注下外露方管需封口,焊接打磨平整

这个是肯定要的,目前从结构上怎么考虑焊接方便?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是肯定要的,目前从结构上怎么考虑焊接方便?

封板放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封板放里面

定位方面要不要设计考虑?

网友D:
板在外面更方便焊接,在里面也不是不能焊,就是麻烦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板在外面更方便焊接,在里面也不是不能焊,就是麻烦点

嗯,定位方式焊接师傅自行考虑呗?

网友:
正常情况下外封口加工制作比较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定位方式焊接师傅自行考虑呗?

他们有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定位方面要不要设计考虑?

那是焊接的事情了。我画的时候封口多不画上去的,图纸上注明下就好了。

网友: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直接买装饰盖得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封板往里5或者10mm。最优的还是把封板焊在外面,方管缩短5或者10mm。记得开散热孔。

密闭腔室焊接的散热孔

网友E:
其实你不需要去刻意做这个工作,你图纸注明管端封口,打磨平整就行了,现场师傅自己就知道怎么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你不需要去刻意做这个工作,你图纸注明管端封口,打磨平整就行了,现场师傅自己就知道怎么弄了

好的,谢谢

网友(点评):
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也很纠结,他们怎么焊接方便。结果后面我师傅给我讲不要整这些,反而干扰现场师傅干活。。。。

网友:
看来楼主是个在意细节的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密闭腔室焊接的散热孔

透气孔,焊接密闭空间需要透气来保证焊接质量

网友F:
看你下料的设备,如果是激光切管就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你下料的设备,如果是激光切管就很简单。

谢谢,你这个思路我之前在加工厂干过,现在是研发单位,这些细节不是我们关注的,我们只要结果,
怎么做,怎么实现不是我们考虑的,可由加工单位考虑

网友(2023-09-13):
引用 网友C:
可以试试这样焊接

玩笑开大了啊,还是正经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这个思路我之前在加工厂干过,现在是研发单位,这些细节不是我们关注的,我们只要结果,
怎么做 ...

错了,设计要考虑:好干、好用、低成本!这个明显不便于焊接,零件加工成本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