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缝这样分布,该怎么标注位置?

楼主(2023-08-03):
如图,焊缝长度比如20,然后在板两端和中间搞三处焊缝,怎么标焊缝的位置?

网友A:
这个是GB/T 324-2008上截取的。你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GB/T 324-2008上截取的。你参考一下

这个是断续焊,而我的是要具体的位置,可能不完全一样吧

网友:
手册里有

网友B:
只是加工的话,你这截图附上文字打印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是加工的话,你这截图附上文字打印就行了

那样太低级了,软件上面能不能搞成这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样太低级了,软件上面能不能搞成这样?

好用才是硬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用才是硬道理

你做一下类似我那种模型,两个焊接的实体长度不一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做一下类似我那种模型,两个焊接的实体长度不一样

这基本没难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基本没难度吧

不是呀,模型不一样,这个软件焊缝有局限性,和现实中的灵活性没法比钢板焊接在方管表面,方管比钢板长你试试这样的模型,没法标焊缝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呀,模型不一样,这个软件焊缝有局限性,和现实中的灵活性没法比钢板焊接在方管表面,方管比钢板长你 ...

楼主:
大神,能不能说下你怎么做到的?另外这个焊缝在工程图里会自动显示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神,能不能说下你怎么做到的?另外这个焊缝在工程图里会自动显示吗?

设计树先把焊件拉出来

网友(点评):
补充,焊缝起始位置重新设定,就可以得到你想要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计树先把焊件拉出来

你这个仅仅模型里,工程图怎么搞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这个仅仅模型里,工程图怎么搞呢?

工程图,我以前是重新标注的,暂时也没发现有啥可以按模型显示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工程图,我以前是重新标注的,暂时也没发现有啥可以按模型显示的方法

我目前这样标的:写了焊缝长度和数量,去掉了间隔距离,让焊接工人自己掌握,

网友(点评):
我建议是图纸作为依据这样保存,同时去跟现场师傅交代下,避免出错,现场师傅识图能力参差不齐的

网友D:
注册时间2020-7-28

楼主:
引用 网友D:
注册时间2020-7-28

老兄,想说什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