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螺纹校核和螺栓校核的讨论

楼主(2023-08-03):
今天和同事讨论了一个问题,螺纹校核和螺栓校核的意义螺栓螺牙底径就是螺栓的承拉实体截面,然后可以计算出大概得承拉力,方便应用选材。
随后又讨论螺牙计算,相同公称直径的螺纹,螺距不同,齿根厚度和螺距、螺纹高度不同,根据抗弯和抗剪的公式,计算出来粗牙的抗弯抗剪都要强一些,想问问大家,刨除螺纹材料本色脆性材料的前提下,见到过螺纹螺扣拉脱而螺杆没变形的吗
我们之前见过法兰螺栓拉长了(M10 8.8级)但螺纹没有问题 大家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吗?
什么情况下需要校核螺牙强度呢?

楼主:
我的想法是:螺牙校核是近似的看成了悬臂梁 而实际应用中 螺纹旋合超过5-7圈 基本就和悬臂梁工况不同了 所以大多还是只校核螺栓强度就可以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 希望大神赐教

网友A:
这个很多啊,在铸件上尤其要注意,车间有个新来的小伙子,用电动螺丝刀打螺丝直接把铸铁的螺纹孔直接牙全拔了,后来都老老实实按扭矩打,还有像铝件为了增加螺纹孔强度用嵌套的,这种都是考虑孔的牙纹不够强的,为什么手册上有螺孔深度的推介值他就已经考虑你说的这些问题了,也就你是说的超过一定的圈数了不容易发生这个问题,但和配合公差一个道理都是通过大量经验得出的,具体到某个特别场景不一定适用,你觉得不保险可以自己算,但大部分人做得东西应该是不用算的,按手册和标准来。

网友:
好多要学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多啊,在铸件上尤其要注意,车间有个新来的小伙子,用电动螺丝刀打螺丝直接把铸铁的螺纹孔直接牙全拔 ...

嗯嗯 感觉“脆性大”的材料 有必要计算下 我们产品涉及到绝缘的非金属材料 结构上尽量不做螺纹 用其他结构比如金属嵌套结构代替

楼主:
是的 设计就是理论和经验不断相结合

网友:
螺母较薄的要计算

网友B:
承重力要求i系数比较高,需要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承重力要求i系数比较高,需要计算

您好 请问i系数这个是在那块要求的呢 大概是哪个标准呢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