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此种结构密封胶条使用是否合理

楼主(2023-08-03):
请教此种结构密封胶条使用是否合理:目前用发泡硅胶条,未发现有问题,如果开模用硫化硅胶条是否会有问题,有大神帮指下么,谢谢

网友A:
如果周长很长的话,截面做成O型的,方便安装,对定位要求也低.

硬度是多少,压缩量有点大.

网友B:
槽的尺寸建议再好好看看,图上的槽宽明显不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周长很长的话,截面做成O型的,方便安装,对定位要求也低.

硬度是多少,压缩量有点大.

硬度55°

楼主:
引用 网友B:
槽的尺寸建议再好好看看,图上的槽宽明显不合理

是要槽宽度增加么?

网友:
压缩率,填充率,算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要槽宽度增加么?

是的,找个资料,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槽的尺寸建议再好好看看,图上的槽宽明显不合理

这种是不是使用久了胶条会永久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找个资料,看看

已经开模了,槽宽估计是改不了。。   没有多余的填充位,胶条用久了会永久变形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经开模了,槽宽估计是改不了。。   没有多余的填充位,胶条用久了会永久变形么?

是的,那就改胶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那就改胶条?

不知道咋改了, 胶条开了过螺钉孔,靠螺丝固定的。这么窄不知道咋改了

网友:
槽加宽。建议O形截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