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材料问题

楼主(2023-08-03):
属性标签编辑材料按钮是灰色?

模型树右键里也没有编辑材料按钮

网友A:
配置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置材料

记得以前有编辑材料

网友:
正常是有的,感觉像是哪里被锁定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记得以前有编辑材料

右键材料,自定义,编辑材料打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右键材料,自定义,编辑材料打钩

我重启电脑就好了,可能是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