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属性自动分离开链接零件名称(中文名)和图号

楼主(2023-08-03):
①提取“SOLIDWORKS2022”到图号属性中;

②提取“图号分离测试”到图号属性中。

第一步:新建零件,将零件进行命名为 SOLIDWORKS2022,在属性中填写以下四个属性,填写后点击确定;

其中两个代码为:

图号代码:
Part.Extension.CustomPropertyManager("").Set("图号",Left(Part.GetTitle,InStr(Part.GetTitle," ")))

名称代码:
Part.Extension.CustomPropertyManager("").Set("名称",Right(Part.GetTitle,Len(Part.GetTitle)-InStr(Part.GetTitle," ")))

第二步:在方程式中添加两个全局变量,进行代码的运算,当估算到值为0时,代表前面写的语句没有语法错误,填写后点击确定;

第三步:重建,查看属性,此时已经完成了图号和名称的分离;

将这两条属性存入模板,使用模板时,只需要输入方程式就可以实现图号和名称的分离了。图号和名称中的空格是固定的格式,改变格式的方法在视频中有讲解到喔,点击下方视频文件查看详细操作。

视频教学如下
https://v.qq.com/x/page/r3303zanbc8.html

楼主:
装配体代码:
名称代码:Assembly.Extension.CustomPropertyManager("").Set("名称",Right(Assembly.GetTitle,Len(Assembly.GetTitle)-InStr(Assembly.GetTitle," ")))
图号代码:Assembly.Extension.CustomPropertyManager("").Set("图号",Left(Assembly.GetTitle,InStr(Assembly.GetTitle," ")))

网友:
sw的公式和自定义属性确实是好东西

网友(2024-08-21):
非常感谢老师的分享,有大胸怀,有大志向,有大前途。

网友(2025-04-27):
成功了,感谢分享

网友(2025-06-13):
在文件扩展名设置为可见时,零件名称分离后会带.sldprt的后缀,关掉后,正常!请楼主看一下,能避免否?盼回复!号码:15896598828

网友:
很多个图号分离的方案,都不实用,或者不适合,谢谢,先试试 ,有情况再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