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给我们出了一个大难题

楼主(2023-08-03):
这是一套链条传动机构,共20个工位,两端是传动链轮,中间是用来举升整体的丝杠。运行过程是:当机构处于降落状态时,上料区域的工人会把挂具挂上,卸料区域的工人会把作业完的挂具卸下,同时作业区域的工人会对已经挂上的挂具进行作业。一定时间后,整体会抬起一定高度,然后链条会运行一个工位的距离再下降重复刚才的工作。但现在客户希望大体运行逻辑不变,但是卸料区域的位置不要随整体上升,能一直在下面运行,其他工位该上升就上升。我想问问给位大佬有什么办法能实现。

网友A:
可不可以设置一个类似于张紧的机构,上升时松开,下降时张紧,把输送链条加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不可以设置一个类似于张紧的机构,上升时松开,下降时张紧,把输送链条加长

如果在链条上做文章,那如何保证链条的平稳运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不可以设置一个类似于张紧的机构,上升时松开,下降时张紧,把输送链条加长

这是一个俯视图

网友:
卸料工位不上升的话产品就得和链条脱开。
链条只作为水平移动的动力,不参与升降。

网友B:
我的想法:传动链不与挂钩直接相连,中间设计一个挂板,挂板固定在传动链上,传动链与升降部分同升降;挂钩在挂板上通过导轨连接,挂钩可以在挂板上上下移动;在工作区设置两排挂钩;当不需要工作区挂钩随丝杠上下移动时,就让挂钩脱离传动链,停在工作区,上排的挂钩补充到传动链上,实现你的要求。

网友:
升降高度高吗,精度要求高吗?如果不高的话,可以在链条附件上先锁一块板,板上装上下滑动的导轨,导轨上在装你的治具。治具与链条附件上的板通过拉升弹簧链接,在其余时候通过弹簧维持高度。到了卸料时候,在上方加装一个梯形的凸轮板和你的治具上的凸轮随动器配合,一直维持在一个高度

网友:
可不可以做一个弹性机构,在下料的时,在下料上面做个下压机构,这样下料都在下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想法:传动链不与挂钩直接相连,中间设计一个挂板,挂板固定在传动链上,传动链与升降部分同升降;挂钩 ...

感谢回复。
但是这20个挂具位置中的任意一个工位都会随着机构运行到这3种工作区域上,要是这样那岂不是这20个挂具位置都要分别有一套控制上下的系统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
但是这20个挂具位置中的任意一个工位都会随着机构运行到这3种工作区域上,要是这样那岂不是 ...

可以只在工作区那边设置单独的上下的控制系统

网友:
张紧机构

楼主:
这是我们方案的正视图,有上下两层链条,中间有一根升降的导杆直接连在链条上。下层链条的上方有一个类似悬挂链轨道的导轨,用来挂挂具的挂架上安装直线轴承套在升降杆上。实际上需要升降的部分只有图中红色方框的部分。

楼主:
正常情况下只有在挂具被抬起时链条才能运行,我们一开始的方案是要是抬起的话是20个挂具整体抬起。但是客户要求卸料区域的挂具不要抬起。如果按照客户的要求,那么在链条运行时一定会出现挂具分成两层的状态,让我们感到为难的是上层和下层之间如何过度。

网友:
不知道你的升降高度多少,能否升降靠水平面上高低起伏的导轨来实现,这样把中间的丝杆都省了。

网友:
可以考虑这种升降的悬挂链呢

网友C:
(ง •̀_•́)ง:;【卸料区域的位置不要随整体上升,能一直在下面运行,】
客户是出于什么目的,
有这样要求!?

网友:
你这个如果重新设计的话,不复杂的,市面上就有这种机器可以参考的。

楼主:
我看到很多坛友向我提议使用具有高度落差的悬挂链。我想问一下这种悬挂链在任意工位可以单独升降吗?因为我的挂架至少在上料位置和作业位置停留的时候都需要升降。

楼主:
引用 网友C:
(ง •̀_•́)ง:;【卸料区域的位置不要随整体上升,能一直在下面运行,】
...

客户是为了安全考虑。我的每个挂架上会悬挂最多6个挂具,每个挂具长1600,重4Kg。上升时挂架距离地面3米左右。其余位置还好都是防护,人进不去。但是卸料位置为了方便工人干活是开放的。客户担心要是在抬起状态挂具掉下来会砸到人,所以让我们不要让卸料位置的挂架升起。

网友:
可以这样设计:在链条附件上每一个都增加小的滑块和导轨结构,滑块上装上你的挂钩,然后顶部有个拉簧,然后在卸料区增加顶部限位结构,当链条带着滑块和挂钩往上移动的时候,卸料区顶部限位结构挡住滑块维持在低处,这样不妨碍链条上升保证了其他工位正常上升。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
但是这20个挂具位置中的任意一个工位都会随着机构运行到这3种工作区域上,要是这样那岂不是 ...

驱动的链条和挂具连接再增加一个衔接组件;衔接组件A端与链条固定连接,B端与挂具连接,AB端可相互滑动弥补上下的运动;B端再走导槽——作用:支撑重量,驱动导槽实现上下——不需要上下段就做固定的。总体:需要不同的状态,多增加这个状态的控制,多释放一个自由度。

补充内容 (2023-8-5 09:59):
这个不错,把上下的运动改成摆动——链连接块上做旋转轴,横一根梁,一端挂具,一端导轮走导槽,移动导槽撬动挂具上下移动。比上下的导向更灵活,而且支撑传动都可以固定不动。

网友(点评):
能否给个示意的简图

网友(点评):
有点类似配重平衡,但是需要控制这种平衡状态

楼主:
如果把导轨分段做的话势必会出现图片这种情况。从A运动到B再下降之后,B位置的导轨如何再抬起来补下一次运动的位置。

网友:
参考下那个钩针编织机的钩针运动方式,旋转的同时还有升降,而且是到指定位置的升降。

网友:
给你个结构自己领悟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把导轨分段做的话势必会出现图片这种情况。从A运动到B再下降之后,B位置的导轨如何再抬起来补下一次运 ...

拉簧

楼主:
感谢指点。我理解你说的结构了,我合计合计看看是否可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驱动的链条和挂具连接再增加一个衔接组件;衔接组件A端与链条固定连接,B端与挂具连接,AB端可相互滑动弥 ...

手画了个简图,运动只是在升起来后的话,驱动链可以选择不跟着升降,只伸缩导轨。挂具和驱动链上的连接块要能伸缩。

网友:
找下制衣厂的流水线参考下

网友:
空间凸轮机构。就是3D凸轮。

网友:
灌装机里很成熟的机构

网友:
出个馊主意,把工人站的地面升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只在工作区那边设置单独的上下的控制系统

只是想到有这么张图,跟你这个只能说类似。

网友:
双排链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