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机罩门关闭感应开关

楼主(2023-08-03):
想了解下大家做的非标设备或标准设备,用什么感应器确保每一个机罩门关上?(有些客户要求关门才能自动化运行设备)

有什么开关性价比高,方便安装使用?

网友:
(ง •̀_•́)ง:;
有专门的安全门开关

网友:
以前看过一个视频,维修日本的一台机器,他的那个机器就是您说的这种,防护罩关闭才能启动,防护罩不关,就不能通电

网友:
比较常见的设备:注塑机、加工中心

网友:
门大可以考虑安全锁,这个是有标准品的,没有位置可以用感应开关,这个在观察窗上用的比较多

网友:
跨距长的是激光感应,一般的门,就是加工中心上面的那种

网友:
基恩士安全门开关,考虑便宜点的就选欧姆龙,实在不行就淘宝

网友:
对射光感

网友:
我们以前是用的接近开关感应或者行程开关,根据反馈信号判断机罩是否合拢

网友:
电磁安全锁

网友:
interlock的要求是么?安全锁吧,挺贵的,尤其是门多的时候

网友:
门磁不行吗

网友:
我们是用的兰宝的接近开关,烂便宜了10几块一个,效果也很好

网友:
型号是LE18SF05DNO

网友:
微动开关+门吸

网友:
我们最便宜简单的做法是,触碰式开关,就是门关到位了,触碰到开关就触发信发,为防止震动松动在门上加几个磁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