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W电机选型中,电机输出轴的径向载荷如何计算?

楼主(2023-08-03):
如题,SEW的电机基座有好几种,不像国产电机没有基座型号,不同基座的区别就是输出轴的径向载荷不同,那么我应当如何计算这个径向载荷?因为电机要装链轮吗,受力是在链轮的分度圆上,这个受力是输出轴的受力吗?

网友A:
基座号,一般是根据使用系数来参考的,电机的使用系数一般不能低于1,SEW的使用系数一般1~2都可以,但是国产电机的使用系数选2左右比较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座号,一般是根据使用系数来参考的,电机的使用系数一般不能低于1,SEW的使用系数一般1~2都可以,但是国 ...

使用系数只是一方面,每种基座都有使用系数,但是选基座不能只看使用系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