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学静不定分析

楼主(2023-08-03):
一支气缸驱动平台升降,在4个角落布置的直线轴承(导轨)做导向。
受力偏边的静不定结构力学分析有没有大神研究过?

网友A:
这不属于 静不定 分析

这是属于 偏载分析 这个要画具体的图 根据载荷分布和摩擦阻力 求出最小启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属于 静不定 分析

这是属于 偏载分析 这个要画具体的图 根据载荷分布和摩擦阻力 求出最小启动力

感谢 我先用导轨间隙算看看平台的偏边情况 主要想研究如何控制平台受偏载力情况的一高一低程度

网友(点评):
偏载分析 就要画图 把最大偏载的夹角进行三角受力分析

网友:
静不定分析需要加入变形协调方程

网友:
可以看一下这个图片 你就明白了

网友(点评):
lz的问题类似你的想法,但不完全一致。应该是类似抽屉的模型

网友:
建议学一下机械原理的自锁那一章的内容,你这不属于静不定吧。恐怕你这在课后题里面都能找到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