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款软件

楼主(2023-08-04):
求一款可以从PDF转化为CAD的软件,谢谢!

网友:
可以直接将pdf文件拖入CAD界面

网友:
迅捷CAD转换器

网友(点评):
这个中,我用过,还可以

网友:
只有CAD直接转成PDF的,才能从PDF转成CAD

网友(点评):
对,行不行,还得拖到CAD试一下

网友:
AI、现在新版CAD也有直接转PDF的功能

网友:
20以上版本的CAD就能直接导入PDF,但是必须是CAD版本直接转成的PDF才能直接导入,如果是打印到纸上后再扫描的就不行,23版 CAXA也可以;缺陷也很大,字体变成多段线,标注什么的也没了,线条也是一样;尺寸也不是多么的准确

网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6trvL_ytEHvnRUFsAM5k8g
提取码:vpro

网友:
因为工作上要用到CorelDRAW,所以只关于提取PDF线条的话就先进CorelDRAW再导出DWG或者DXF。文本属性的肯定会变形。

网友:
PDF转CAD的图纸只能装个样子,不实用吧

网友:
推荐你一款软件 她叫AutoCAD

网友:
https://app.xunjiepdf.com/zh-tw/pdf2cad/,,,,网页版直接转换

网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6_ILK13MbaSvTdlbESMZUg?pwd=xcqn
提取码:xcqn

pdf2cad_v9_单文件版.ex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