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碳氮共渗500HV,需要扩孔,钻头钻不动

楼主(2023-08-04):
一个零件碳氮共渗500HV,图纸变更需要报废,但是如果重新扩孔就可以使用。重点是钻头钻不动,如何返工。针对碳氮共渗的零件返工,大家是怎么把硬度退下来的!

补充内容 (2023-8-4 10:54):
图纸上传不了,孔径10mm,需要加工到12mm.孔深60.脉冲成本高,加工中心刀具不够长,尝试用高频加热还是钻不动,后来再用高频加热不完全冷却状态下钻孔,非常好钻,就是钻到40多就钻不动了,那个位置跟其它件有焊疤在

网友:
用加工中心 层铣,一次0.05-0.1mm, 普床 干不动应该,

网友:
零件多大什么样上图SEE SEE

网友:
线割,再上磨床

网友(点评):
先问问盲孔还是通孔。。。

网友:
电火花打孔,线切割孔,加工中心硬加工孔等,看加工余量是多少以及硬化层是多少!

网友(点评):
硬化层不会超过0.7

网友(点评):
赞同,这几种应该都可以,留量,最后磨孔

网友:
看硬度,深度,产品大小,深孔可以试试深孔钻

网友:
还有钻头钻不动的工件,白钢都给你钻掉,

网友:
电火花去掉表层,后续就好办了。

网友:
通孔线割,否则电火花

网友:
整体硬质合金钻头,怎么着也干的动了。

楼主:

一个零件碳氮共渗500HV,图纸变更需要报废,但是如果重新扩孔就可以使用。重点是钻头钻不动,如何返工。针对碳氮共渗的零件返工,大家是怎么把硬度退下来的!

网友:
火焰喷一下也可以降低硬度

网友:
没有装配要求的话,我们一般是放电下去

网友:
盲孔通孔?工件多大?

网友A:
降硬度主要是去除渗碳氮层,而不改变材料本身晶相,这样最推荐的是电加工把渗透层打掉,再考虑转机械加工。高频淬火+退火后很可能改变本体的晶相结构。还有就是处于成本考虑,你新钻的孔需不需好再去渗碳氮处理,如果还需要的话,就可以考虑高频淬火+退火这种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降硬度主要是去除渗碳氮层,而不改变材料本身晶相,这样最推荐的是电加工把渗透层打掉,再考虑转机械加工。 ...

不用再热处理,破坏表面层没有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再热处理,破坏表面层没有关系

那最好就是电火花把渗透层打掉,再机加工扩孔

网友:
量小的话用高硬度合金铣刀慢慢铣

网友:
非得用钻的方式的话可以试试硬质合金或金刚石钻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