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压布定位固定怎么解决同步问题呢?

楼主(2023-08-04):
四个压点 上面是气缸下面是超声波,厚度20的夹棉布料到两个之间,气缸和超声波压紧跟着布料走7秒然后完成返回

怎么完成稳定同步并且气缸的非移动方向可调整间距,气缸调整超声波也跟着一起。各位大佬有想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结构不粗糙,

表达太粗糙

哈哈哈哈哈 确实 就是需要气缸伸出把蓬松的布料顶到超声波上,压点需要7s的时间,需要跟着布料走动的方向一起等速移动,完成后缩回气缸回到开始压的地方,气缸与超声波间距25这样的。有两种不同宽度的布料所以需要两侧气缸与下面的超声波向外或者向里调整。
大佬有类似的案例、或者建议吗?

楼主:
小白刚进入这个行业,结构方面做的不好,很粗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小白刚进入这个行业,结构方面做的不好,很粗糙。

结构不粗糙,

表达太粗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