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桌子如何设计

楼主(2023-08-04):
四张小桌子长宽高都是400*400*700,但拼在一起构成一张大桌子尺寸是800*800*700。难点在于拼起来后多余的桌腿怎么处理,以及桌缝如何掩盖好一点。

如果每个小桌能搞成拆装灵活的结构更棒了。也就是人多时拿出来组装拼接一下,人少不用就拆掉放起来省占地面。

城市里很多人房子面积有限,组合式灵活的设计很有市场,轻便或带轱辘有可能需要。我在宜家也没看到此类设计,一般也就是折叠或升降。

网友A:
这样子怎么样?

网友(点评):
这个想法可以

网友(点评):
看着不错,但是拼好后缝隙还是有点不稳

楼主:
四个桌子如何拼接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市场啊?鹰大有没有订单?有订单啥都好说

我觉得有市场,但我没有订单哦,想自己搞一个玩。

网友(点评):
哈哈哈可以有~

网友C:
桌脚四个一起卡住

楼主:
拼起来后桌腿太多太乱。

楼主:
引用 网友C:
桌脚四个一起卡住

能不能卸掉几个腿,就是腿可以灵活组装。

网友(点评):
不好吧,活动部件多了,更不稳定的。

网友(点评):
不稳定不行~

网友:
屏幕截图 2023-08-04  翻板蝴蝶合页了解一下

网友D:
(๑•̀ㅂ•́)و✧:;

黑色:方形400×400桌面板红色:‘Z’形桌腿,可以折叠
绿色:桌腿横杠,可以折叠或拆装Z形桌腿

网友:
折叠收纳的话感觉可以设计一款一个桌子里面藏个桌板。内藏的桌板是推出来的(斜向上推,升降效果),推出来之后内藏桌板和桌板平齐(内藏桌板和桌子有一个支撑机构连接)。这样的话使用时两个桌只有一副腿,不使用时就一个桌子不占空间。这种桌子两两拼接也可以呈“Z”或“田”

网友:
逛一下家具城,能直接买到类似的,没得也可以直接定制。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样子怎么样?

大豪斯才是正解,王道。

网友:
香港人民翘首以盼

网友F:
百度搜索 缩放桌各种各样的形式都有,有圆形的有长方形的,一般现在你能想到的产品,世界上都已经有了,只是没有去搜索而已!

网友B:
有没有市场啊?鹰大有没有订单?有订单啥都好说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豪斯才是正解,王道。

大工资说一边凉快去~

楼主:
引用 网友F:
百度搜索 缩放桌各种各样的形式都有,有圆形的有长方形的,一般现在你能想到的产品,世界上都已经有了,只 ...

四个小桌单独用也要好用,拼起来同样好用,不能只考虑某一种情况。未必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๑•̀ㅂ•́)و✧:;

回去研究一下你这个,看不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有市场,但我没有订单哦,想自己搞一个玩。

我试试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样子怎么样?

(⊙ˍ⊙):;这里为什么要这样设计!?
怕横腿插不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D:
(⊙ˍ⊙):;这里为什么要这样设计!?
怕横腿插不进去!?

单个用的时候,担心脚太短不稳,所以搞个伸缩加长。拼在一起的时候,正好也可以拉长连接在一起。

网友:
我这种咋样

正常形态

正常形态

展开形态

展开形态

“田”字

“田”字

“Z”字

“Z”字

网友(点评):
嗯,这个也是一种思路,但是这种的话桌面朝外,桌上的油脂这些会擦在衣服上,如果还是这个结构,收起的时候桌面靠内侧,

楼主:
四个小桌单独使用要考虑,不能只考虑拼起来好用。

网友:
淘宝最便宜,哈哈哈哈

网友G:
可是四个方块拼在一起一定会有缝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是四个方块拼在一起一定会有缝吧

有缝隙正常,只是尽量小点,贴合严密一点即可。

网友H:
成本有没有预算呢

网友:
小方大圆更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成本有没有预算呢

先不考虑成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四个桌子如何拼接稳定?

网友:
可以参照相机三脚架的脚的伸缩结构,就是承载力有限

网友G:
零件全部可拆分,弧形安装槽可调整量7mm,不用担心缝对不准的问题,就是成本大概有点高,最好还是单个折叠比较方便。螺丝部分可以不用拆。

单个桌子400×400×700

单个桌子400×400×700

四个组合

四个组合

结构

结构

零件

零件

网友(点评):
这个好,结构美观,可操作性强,你是做产品设计的吧?

网友(点评):
不是,我倒是很想做产品设计。

网友I:
这个样子可以吗?

组合之后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样子可以吗?

不好放腿~

网友:
4个小桌子的4条腿如果设计成多能折叠、伸展的话,则拼成一张大桌子时,布置支撑腿就好选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零件全部可拆分,弧形安装槽可调整量7mm,不用担心缝对不准的问题,就是成本大概有点高,最好还是单个折叠 ...

@hl90 不是,机械设计新人,我倒是很想做产品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