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链条传送带速度开快以后,传送带从动那一端一顿一顿的。

楼主(2023-08-04):
链条是12A的,两根链条中间一块板。速度5米每分钟。传送带长度为11米。紧边没有张紧轮,只有绿条支撑。松边有支撑,但是没有下压。支撑的东西钢性不好,打算换了。现在想问问前辈们链条一顿一顿的原因。主动那一侧没有这个现象。

网友(点评):
你这是柔性链板还是板链输送线哦?如果是板链的话你的链板做的宽了些。。。张紧有改善,我看这个也不短,总是有松边的

网友:
没看明白想表达什么意思?

网友:
调下张紧看看

网友:
(ง •̀_•́)ง:;
松紧链条,
链轮和链条配合

网友:
在停机情况下,用手动一下链条,看是不是链条加工得松紧不一

楼主:
|平凡yjr发表于 08-04 16:55没看明白想表达什么意思?
因为有点复杂所以尽量表达了

楼主:
好的,我觉得也是紧边松了

楼主:
|东北制造发表于 08-04 17:45

(? ??_??)?:;

松紧链条,

链轮和链条配合

配合没法改了,只能试试张紧了

楼主:
|ytzhanggj007发表于 08-04 19:40在停机情况下,用手动一下链条,看是不是链条加工得松紧不一
嗯嗯,等会我试试

网友A:
5m/min=83mm/s,是不是速度太慢了链传动的多边形效应

网友:
一顿一顿,观察是不是跳齿。涨紧机构还是需要的

网友:
链条前进的张紧力不够

网友:
链条的松紧、是否低速运行而载荷重?

网友:
引用 网友A:
5m/min=83mm/s,是不是速度太慢了链传动的多边形效应

应该是多边形效应+振动拍击造成的抖动

楼主:
|相逢是首歌1发表于 08-05 07:295m/min=83mm/s,是不是速度太慢了链传动的多边形效应
但是更慢的时候没有这个问题

楼主:
|machel77发表于 08-05 07:37一顿一顿,观察是不是跳齿。涨紧机构还是需要的
并没有跳齿

楼主:
|平凡yjr发表于 08-05 08:01 链条的松紧、是否低速运行而载荷重?

没有负载,更慢的时候反而平稳

网友:
两边节数确认看看是不是一样,顿的那边看看是不是电机固定的机构有没有打滑,张紧机构有没有问题,比较比较高速和低速现象是不是一样

网友:
是多变形效应,齿数变大,齿距变小,转速变小就可以了。

网友:
看你的链轮,明显齿节距太大了

网友:
如果你说的是转动时,链条是一边紧,一边松的情况,那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