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位公差的标注问题

楼主(2023-08-04):
我想要求图中的两个孔轴线平行,而且对侧面垂直,那么孔轴线的平行度和垂直度应该按下图中的哪种方式标注?

网友A:
我倾向于第二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倾向于第二种。

多谢指正!

网友:
1.看哪个优先级更高?
2.理论上2已经可以了。

网友B:
这个平行度公差重复无用;如果觉得需要对平度要求有需求不如减小垂直度误差或者改为三面位置度公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平行度公差重复无用;如果觉得需要对平度要求有需求不如减小垂直度误差或者改为三面位置度公差

如果不标平行度,那就两个孔的轴分别标对面的垂直度了?

网友C:
孔与平面垂直度0.06,两孔之间平行度是0.02,这个有点问题吧。这个孔的厚度这么小,要考虑是用哪里定位,看看大平面的平面度加工有没有难度,是否需要修改这个零件的局部结构,可考虑类似发动机的连杆的一些经验,减少加工面的面积,减少加工变形。不见得到处是公差就好。

网友(点评):
看不出孔与平面垂直度0.06有什么必要,换句话说,这么大的平面,何至于垂直度这么大?你是按照规范选的吗还是随便写的

网友C:
这是铸造件还是板加工的呢?

网友D:
需要实现什么样的功能呢,装配关系是怎样的,如果没有这些信息是没法判断哪种更合理的

网友(点评):
这个是一条连杆

网友:
倾向第一种标法,严格控制。不行就标位置度了。感觉垂直度可以不标也行,C面与对面都是加工面,立钻一次性就能钻出来吧,不会出现垂直超出6丝吧!立钻的垂直度要高于6丝吧。(这个不太懂,猜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孔与平面垂直度0.06,两孔之间平行度是0.02,这个有点问题吧。这个孔的厚度这么小,要考虑是用哪里定位,看 ...

没有规范,形位公差用得少,现在在慢慢学着用,以前除了轴类和轴承座标跳动、同轴度这些,其他的零件基本都不标形位公差的,因为都是自己厂里加工,基本工艺都知道,一般都能保证,但是前阵子发外加工,很多零件变形厉害,特别是焊接件,他们都是先加工完用螺丝锁上再焊接,焊后不加工,两个面根本不垂直,人家说图纸又没有要求,所以现在才开始慢慢把行为公差这些都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铸造件还是板加工的呢?

板件加工,主要是担心他们加工的时候因为是靠夹具强行压平加工的,等加工完后零件有变形他们不矫正就直接交货了

网友(点评):
所有要求,都是完工后测量。除非特别要求。只要最终能达到要求就行,剩下的右加工方负责

网友(点评):
板料加工这些凹陷,恐怕要造成变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需要实现什么样的功能呢,装配关系是怎样的,如果没有这些信息是没法判断哪种更合理的

两个侧面与其他部件有装配关系吗?如果只是保持一定的间隙或者只是无压力的贴合,那应该不需要太高的垂直度,主要保证两个孔平行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