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柜门天地锁的强度如何计算

楼主(2023-08-04):
如何计算某一把天地锁的强度能不能用在某个机柜的门上,在可以关的紧的情况下锁不会坏和变形呢

网友:
这种门锁一般都不会坏吧,你应用的场景是什么情况啊,为啥会考虑锁坏掉呢?我感觉我们的柜子门坏了锁都不一定会坏

网友(点评):
可能风大?

网友:
锁杆直径一般8mm,导引头离得越远,越容易变形脱离,是这样的思路吧?

网友:
如果是机柜门上用的话,你真的是想多了。如果门比较高,可以在锁杆适当位置加装一些锁杆套。

楼主:
|加肥猫devil发表于 08-05 08:06这种门锁一般都不会坏吧,你应用的场景是什么情况啊,为啥会考虑锁坏掉呢?我感觉我们的柜子门坏了锁都不一定会坏
之前断过手柄

网友:
锁杆不会断,最多把框拉变形这个是算剪切强度的,实在担心机箱太薄可以加焊4片带孔波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