砰的一下 怎么办啊?

楼主(2023-08-05):
工况:变频器控制水泵关机。设置的缓慢关停,时间以前是30秒的,现在调整到80秒。还是有这种情况(管道沿着箭头往下沉 发出砰的声音)。

楼主:
我同事猜测的是  止回阀阀芯生锈  偶发性的导致的 。
但是我旁边有个类似的工况的水泵   没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
咨询的abb的  他给我的建议值调整到5分钟  让变频器控制水泵缓慢关机的时候再延长

网友A:
不懂就问,这种管道不是刚性连接的吗?为什么会下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就问,这种管道不是刚性连接的吗?为什么会下沉啊?

有个减震喉   可能是水锤的力量很大 刚性的也带着一起下沉了

网友B:
如果管道一直通介质的话,截止阀即使锈成这个样子的话但还是能工作的。所以不是截止阀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管道一直通介质的话,截止阀即使锈成这个样子的话但还是能工作的。所以不是截止阀的原因

谢谢  我也认为不是止回阀的原因

网友:
加吸收缓冲气囊。

网友:
是水锤吗?

网友C:
哥们,懂水锤吗?这要从水锤理论下去解决,当然只要冲击不大也是可以接受的,没有标准上讲一点关闭水锤都没有,只要满足相关要求就是可以的

网友D:
可以逐步延时,对比声音变化,如果时间越长,声音越小说明大方向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哥们,懂水锤吗?这要从水锤理论下去解决,当然只要冲击不大也是可以接受的,没有标准上讲一点关闭水锤都没 ...

同样的一个机房 工况相同的其他的类似的泵  水锤的问题没这个这么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逐步延时,对比声音变化,如果时间越长,声音越小说明大方向是对的。

思路是对的 就怕扛不住几次测试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  我也认为不是止回阀的原因

大概率是止回阀卡顿造成的,换个新的或彻底清理拆装保养一下

网友:
下沉的管路上面有固定吗,橡胶接头会产生位移,长期这样会容易裂开。条件允许可以安装一个泄压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懂就问,这种管道不是刚性连接的吗?为什么会下沉啊?

箭头下面是橡胶软接头,俗称减震喉,避震喉。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概率是止回阀卡顿造成的,换个新的或彻底清理拆装保养一下

我很多个机房 都是类似的设备  就这个水泵出现这个问题   其他的止回阀也是生锈了  也没这么夸张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很多个机房 都是类似的设备  就这个水泵出现这个问题   其他的止回阀也是生锈了  也没这么夸张

变频器的设置再检查一遍,有否设置滑行关机等,否则还是换一个止回阀

网友:
应该是产生水锤现象或是产生了共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