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动摩擦材质选型

楼主(2023-08-05):
如图所示
10缸径气缸带动2个自制直径6小轴靠滑动摩擦带动两块长板下压,目前选择的是材质都是304不锈钢,但是使用过程中发现气缸磁性开关偶有发生不到位和夹持缩回异常的情况,摩擦的的地方也有铁屑痕迹
大家帮忙看看是不是因为材质选择的不合理导致的,谢谢

网友:
用耐磨材料试试,比如含铅黄铜,或者衬个聚四氟垫片。

网友:
硬度不够

网友:
如果考虑硬度又耐磨,可以用陶瓷材料

网友:
磁性开关偶有异常大概率是卡主了,1.气缸力不够,2.机构调试不到位,3.零件太长变形了,4.材质耐磨性不够,我常用的SKD11,SUS440C,SUJ2这些

网友:
考虑成本的话,在摩擦的地方做个聚四氟垫

楼主:
|位的地方vv发表于 08-05 16:36磁性开关偶有异常大概率是卡主了,1.气缸力不够,2.机构调试不到位,3.零件太长变形了,4.材质耐磨性不够,我常用的SKD11,SUS440C,SUJ2这些
气缸用的4的气管0.5Mpa的压力,长条板长360,厚6.5
现在我打算把小轴和长板都换成硬度更高的sus440c再试试

楼主:
|中亘000发表于 08-05 16:36考虑成本的话,在摩擦的地方做个聚四氟垫
陶瓷材料太贵了
有考虑在2个零件摩擦的地方加一圈聚四氟垫子增强耐磨性
或者把这小轴和长板这两个材质换成更硬的sus440c

网友A:
结构有问题,像这样摩擦的地方要装轴承,想你这个地方气缸伸出收回,轴都是受分力的,不管什么材料,你这个地方都用不长久的,想黄铜的铜套,也就一个轴向力,你这个不仅有气缸方向的力,还有垂直于气缸运动方向的分力,

所以这个地方加个轴承,

要么取消轴,板上固定这种凸轮轴成

要么轴上加装这种带凸缘轴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结构有问题,像这样摩擦的地方要装轴承,想你这个地方气缸伸出收回,轴都是受分力的,不管什么材料,你这个 ...

滑动摩擦变为滚动摩擦,摩擦系数变小很多,磨损也可以很大程度降低。此机构将气缸推力通过轨迹槽转为两块板的开合力,除了气缸的负载本身还存在额外的分力,所以也需考虑气缸的缸径是否足够,还有两个气缸的同步等问题。

网友:
考虑超级工程塑料PEEK(聚醚醚酮),机械强度高、耐高温、耐冲击、阻燃、耐酸碱、耐水解、耐磨、耐疲劳、耐辐照及良好的电性能。

网友:
非常耐磨,很适合你的应用场景,机械强度也非常高。就是价格也很哇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