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思广议——如何快速移除还原振动盘,保证位置

楼主(2023-08-05):
各位前辈,同行:
目前在设计一个设备需要对接振动盘,因为没有维修空间了,同时因为设备时两种产品通用,每次切换产品生产,更换部分夹具时也需要,没有空间,我希望将振动盘整体快速移除,快速复位。(振动盘已经是双出口了,无法兼容多种料,否则体积要大一倍,更没空间,整体切换最好,同时最主要是我要维修空间)

目前希望有一个升降平台,上面有定位销,我将振动盘(振动盘整体我配轮子)移动到平台上,一按按钮,升起,插上插销,就好了。需要移开,我拔出插销,降下,振动盘整体移走。这个升降平台定位振动盘可以控制在X Y Z 三个方向±0.2的重复精度。百度找了好多了升降平台没有合适的
没找到类似的标准机构,不知道各位前辈有没有用过,可以介绍的。
如果自己全新设计制作的话,好麻烦,有过如下想法感觉都没目前的想法好。
想法1:自己设计最好抄的结构应该类似冲压模+一个油缸,但模具没设计过,怕搞错嗝屁,而且这套也好贵估计得2W,这种精度高,平稳性好,但价格贵,因为我可以通过插销做防掉落来顺带二次定位,舍弃想法2:油压车来升降,地面做台子直接定位。但是公司油压车都好大,干涉好多,头疼。
想法3:增加地面轨道,或者做个带滑轨的前后移动平台。但增加了占地面积,有绊倒人员的安全风险,

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点子,要求:振动盘移除复位的XYZ重复精度±0.2 mm,要快要方便,天天要移动的

补充内容 (2023-11-23 09:26):
最后,实在没办法,就在下机架上增加了轨道,让振动盘可以前后移动(下架固定),多少会留出些维修空间,就是占地面大了。因为产品差异小,在直振做了检测防错,圆振做了快排料的口,直接换料。

补充内容 (2023-11-23 09:26):
自此闭贴

网友:
遇到这种切换振动盘真为难人
1.设备是否有空工位
2.振动盘是否可以兼容两种料号
3.振动盘直振加长跟圆振留个350,放两个振动盘,背靠背,错位口切换

网友(点评):
我的振动盘已经是双出口,不太好兼容,整体换切换最快。同时移动振动盘主要是为了维修和更换夹具方便。留空间的。

网友:
整体设备从设计方案就应该考虑这个问题大底板预留定位的相关机构或者孔位,振动盘模块化,保证模块与主体的对接定位。振动盘本身只要在模块中保证固定位置即可,这个就要提前和振动盘的供应商沟通,能否实现!

网友(点评):
就是在方案设计时考虑的。另外不能在大板上预留,因为振动盘不能和设备主体接触,不然会影响设备。就算做到了,我怎么搬移空出维修通道。要方便的,

网友(点评):
做方案还要找客户要厂房布局图

网友:
振动盘+料箱整体机构是封闭的,里面是否有残料?

最简单就是将振动盘+料箱旋转90度放倒。

根据你这个图,有两个放倒方向可以选择。

网友(点评):
振动盘要连同它的机架一起移开的,不然维修通道没有呀,而且机构比较紧凑,只能往后退。

网友(点评):
lz没看懂我的意思

网友:
我们做过,横移就可以,底部加线轨,用销孔定位,前提是有横移的空间。

网友(点评):
没有横移空间 只有向后退。有想过,但是这样的话占地面积就比较大,突出设备,容易绊倒员工。我还得铺大板在地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