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建模板

楼主(2023-08-05):
大神的新建模板

网友:
条理清晰

网友:
可能我对这个软件的理解还不到位哈

我是觉得零件、组装体这样的模板有一个就够了,没必要肋板是一个、钣金是一个这样分的太细;

反倒是工程图模板我觉得有A4分为横版本和竖版本,A3有横版本这三个版本就够;
至于技术要求,可以在库里调出来或者就放在旁边直接顺手拉过来;

所以请教一下,绘制三维这样的模板分这么细是有什么好处么?
如果可能,最好能贴个图

你看像肋板,如果是加工件,那肋板是独立的,就得在零件里面单独绘制;
如果是焊件,在插入里面就有焊件功能,就可以直接添加肋板;
比如想这个肋板,单独建立一个模板,是有哪方面的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