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个注塑件拼装总会出现干涉,如何解决?

楼主(2023-08-05):
请教一个问题
如示意图所示,3个注塑件在金属件上(这个注塑件实际情况比较复杂,简化不少),设计时是分成3段,注塑件1和2是先装在金属件(金属件不体现了,就垂直于纸面方向,在注塑件背面)最后在安装注塑件3,在安装件3时,件3的端面总会出现与件1和件2的端面干涉,件1有长腰孔(腰孔窜动量并不多,也就2mm),件2是圆孔
即使窜动长腰孔了,依然会出现装不进件3的情况,而且件3的背面的一些结构特征也会和件1和件2干涉
理想情况下是3个注塑件安装后,各自间隙应该是0.5,然而现在是一边大于或另一边小于这个尺寸,缝隙不均与不美观
需要注意的是这3个注塑件都是通过手糊工艺制作,那是否可以在件3的长度尺寸上标注下偏差做?
我对注塑件不是很擅长,多谢指导 谢谢!
我再补充下,注塑件的尺寸都和图纸一致,但有时就是干涉,就是装不上

网友:
干脆拍个照片来看看。图纸尺寸链是否合理,注塑件是否有毛边,注塑件形状包括孔是否有歪斜,导致检验时没体现出来。

网友:
没做过注塑件,至于说尺寸都和图纸一致,但是装不上,是不是你的装配路径上有一些细节结构干涉了,你在图纸上看的是装配后的间隙是够的。另外,注塑件2也做长孔不行吗?

网友:
没有非限制尺寸,全是限制尺寸,装不起来也正常

网友:
建议再仔细检查吧,肯定是有其他没注意的地方。注塑件的尺寸没问题,那后面的结构尺寸呢?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第一,图纸干涉不?第二,来件跟图纸尺寸测量核对过没有?公差给的合不合适?加工误差是在运行范围内不?装配的工艺链尺寸有没有考虑

网友:
发个图片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