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径向载荷系数和轴向载荷系数怎么计算的,虚心请教

楼主(2023-08-05):
轴承径向载荷系数和轴向载荷系数怎么计算的,虚心请教

网友A:
轴向和径向载荷系数根据轴承类型和接触角不同而不同,不能一概而论。具体的计算方法在GB/T 4662(动载荷系数)和GB/T 6391(静载荷系数)标准中有规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向和径向载荷系数根据轴承类型和接触角不同而不同,不能一概而论。具体的计算方法在GB/T 4662(动载荷系 ...

好的,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您看看SKF轴承手册。计算的都有

好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