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抱箍类夹紧力计算

楼主(2023-08-06):
采用抱箍方式夹紧,验算被夹持圆筒变形,在网上找到如下计算,感觉算出的压力P很小,请大家帮忙看下公式是否正确。装配时,由于每个螺栓施加了预紧力 F0,从而使夹壳与轴的配合面间相互压紧,其受力分析见图1所示

图 1受力分析图
配合面上的压力 P可按下式计算:
P=z*F0/d*L,(1)
式中:F0为螺栓的预紧力(N),;z 为螺栓数目;d 轴的基本直径(mm),;L 为夹紧件的长度(mm),因此,夹紧件摩擦力矩:
Tf=P*f*d/2*π *d*L/2=π *F0*Z*f*d/4,(2)
式中:f 为配合面的摩擦系数,f=0.1~0.2,取 0.15

已知条件:
夹紧螺钉选用12.9级M4内六角螺钉,螺钉材料的屈服强度(σ s=1080MPa),被夹紧圆柱直径(d=12mm),圆柱壁厚1.5mm,有效夹紧高度L=13mm,螺栓螺纹有效截面面积(As=8.78mm^2),预紧扭矩(T=5N.m)
通过螺钉屈服强度计算出F0
碳素钢螺钉 Fo= (0.6~0.7) σ s*As(N)
F0=0.6*1080*8.78=5689.44N,带入公式1,求得P=1*5689.44/(12*13)=36.4MPa
用SW仿真(定义M4螺钉为接头虚拟螺钉,预紧扭矩5N,定义抱箍底部分割环状面及被夹圆柱底部环状面作为固定面,装配体仿真探测结果,螺钉轴心力4629N,压力约196MPa,变形量0.0283mm)可见螺钉夹紧力与手算差不多,压力P值两者差数量级,变形量手算没找到公式,只能仿真,

网友A:
夸张一点考虑,如果抱箍足够厚,螺栓根本夹不动抱箍,那p就无从谈起。此处的数学模型我认为有缺陷,如果说两侧均有螺栓还比较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夸张一点考虑,如果抱箍足够厚,螺栓根本夹不动抱箍,那p就无从谈起。此处的数学模型我认为有缺陷,如果说 ...

赞同,手算这块公式是好像是有问题,仿真可信度没找到理论支持。这种结构用的地方很多,一般用于传递扭矩和固定。目前实际应用需要考虑变形,圆柱体为精密器件,装配上压力大了会夹破,想控制力度防呆设计,保证装配一致性

网友B:
你做受力分析的图和第一张图是有区别的,第一张是有铣扁,也就是开口位置是比较薄的,相对容易变形,你做受力分析的那个零件中间割开的太少了,你多割开一点,让连接的部分变薄,这样容易变形一些。如果中间圆柱体不能受太大力,那么设计的时候就要注意公差配合要两两分段,同时锁螺丝的时候就要用扭矩扳手了,有限元分析和实际需要相结合,分析出来结果以后再跟实际情况对比进行逆推找经验,因为实际情况会比分析要复杂的多,尺寸差异,材料差异,零件均匀性差异等等。

网友C:
1把抱箍当刚体在算。2受力肯定不是均匀圆周力,这是夹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做受力分析的图和第一张图是有区别的,第一张是有铣扁,也就是开口位置是比较薄的,相对容易变形,你做受 ...

谢谢答复,赞同,就是发现实际操作失误导致工件夹坏,已购置扭矩扳手,想通过预留开口公差间隙,保证夹紧的同时也保护工件不夹坏。现在也就是验证仿真正确性,如果正确也可以作为以后同样问题分析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把抱箍当刚体在算。2受力肯定不是均匀圆周力,这是夹紧。

第一张图的计算公式感觉是有些问题,目前也没找到合适公式,这种结构用的比较广泛,我也是通过sw仿真来模拟,正确性不好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