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方法采用自顶向下还是自下而上设计

楼主(2023-08-06):
如题,大家在设计的时候一般都采用什么方式呢?我目前是设计初期在装配体中新建零件A,然后零件A参照装配体中自已有的零件特征设计,这样零件之间相互有参照关系,后续修改的时候容易出错(比如零件A,B互相参照,修改零件A后,零件B也会跟随联动,但是因为我没有对零件B进行操作,工程图就会漏掉零件B,导致发出去的零件版本不匹配)。

现在有一种方式是在3D设计完成后把所有的外部参照删除。全部改成尺寸驱动,零件与零件之间不存在参照,这样对某个零件变更之后就需要人为先检查与之配合的零件需不需要修改。也有可能漏掉需要修改的零件。针对后续技改这些问题,大家一般都是怎么处理的呢?

网友:
文无定法。看情况而定。上层已知就先做上层,下层知道得多就先从下层,不过,有时双向奔赴才是真爱啊

网友A:
如果你全局都用自制零件,你就可以用自上而下,用别人的只能自下而上。这个自上而下设计要求你很牛B,不然零件一多,你那人脑计算量不够,容易发生逻辑错误。我显然不是高人,一般就是堆积木的主儿,上不了高端。这个设计思维吧,其实也不限于你上下搞,空间左右到处乱窜都行,乱序思维也是思维,当然乱序思维对你大脑计算量也要求有些高,不然到最后还是乱

网友(点评):
我的意思是零件之间相互参照,就是在装配体中激活某一个零件,然后参照装配体中已有的零件去做这个激活零件的特征。

网友:
注塑件很适合自上而下

网友:
相互间参照多了零件容易出错,一般主要位置和尺寸布置用骨架(布局)完成,其他的细节特征最好不要相互参照。

网友:
这个只适合于吹牛,真正干活还用想这个。

网友(点评):
太对了,什么自上自下,那叫设计吗,设计是原理方案开始的,那时候连图都没有,纯粹是思路阐述。

网友(点评):
对,之前还别人的图纸,他的零件之间有参照,改其中一个零件,很多相关的零件就会报错,头大。后面要改图的时候就把原来的变成stp格式,然后再上面增加或者减少特征

网友:
我们公司基本上都是非标设备,设计都是自上而下的,其他公司产品的就不懂了。

网友(点评):
那你们老牛逼了

网友:
很久之前接触过ASM的设计,他们全是自上而下,每个模块一张非常复杂的草图,在草图上完全确定了各种布置和尺寸,当时惊为天人

网友(点评):
没有那么高端,我说的是零件参考零件,没有用骨架

网友:
2#3# 说的对

如果共用零部件,或标准件占比比较大,直接会影响整体的结构,外形,只能从下而上的设计

反之,从上而下的设计,更有利于外形的设计,有更少的局限性,

网友:
大型装配还是自下而上好,不然你改一个零件,相关联的零件可能出错,纠错时间可能比重新画一个零件还多。而且有些错误不知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对于几十个零件的可以玩自顶而下,上百零件的我不敢玩,参考太多,害怕出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全局都用自制零件,你就可以用自上而下,用别人的只能自下而上。这个自上而下设计要求你很牛B,不然 ...

乱拳打死老师傅

网友:
适合自己的设计思路建模方法是最好的

网友B:
见过国内大的设计院设计数模,他们会先把各个零件的设计基准在数模中画出来,如零件轴线,然后在把设计基准(轴线等)发布,作为下游零件的设计员引用为外部参考,非关键特性的面、点不允许发布,也不允许引用为外部参考,这样数模就不会乱

网友(点评):
这个已经是原理完成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见过国内大的设计院设计数模,他们会先把各个零件的设计基准在数模中画出来,如零件轴线,然后在把设计基准 ...

他那个是用CATIA设计的吧,先发布关键要素,定好设备骨架.用户直接参考发布要素进行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他那个是用CATIA设计的吧,先发布关键要素,定好设备骨架.用户直接参考发布要素进行设计.

网友:
我感觉楼主想要讨论的不是设计思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其实楼主想要讨论的是软件使用的问题,画图的时间零件相互关联,改动其中一个另外的关联图纸可能不会自动改变,这个其实没有办法的,软件问题,如果需要百分百确认,只能笨办法,每一个都检查下

网友(点评):
就是零件互相参照的问题,后面的零件参考前面的零件设计,应该也算自顶向下吧。

网友:
看基准的吧,一般都是从下往上的,除非是安装在顶部的

网友:
灵活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