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时效、热时效、振动时效三种对焊接残余应力处理的方法,对比优缺点

楼主(2023-08-07):
自然时效、热时效、振动时效三种对焊接残余应力处理的方法,对比优缺点,跪求各位大佬

楼主:
振动时效是否一定需要检测设备

网友:
我见到的焊接件都是采用人工时效,即热时效,图纸上标注人工时效24小时,曾在一个做折弯机剪板机的公司采用打磨机架外表面说是利用振动消除焊接应力,不知道有没有效果,反正老板是为了省钱,因为是专做折弯机剪板机的(买来国企的图纸省掉很多工艺),这样一来可以省不少钱

网友:
自然时效没有公司采用了,时间太长了,但效果是最好的
热时效应该是去应力退火,大件需要大烤炉
震动时效应该是成本最低的

网友:
振动时效对于大型的焊接件没有任何意义,相反会造成更大的问题。之前跟老前辈探讨过,他们说振动需要震源在零件质心上,能保证每个地方被震源覆盖切且到的冲击一样,很难做到。
自然时效是最优解,前东家就遇到过,焊接的床身没有退应力,隔三天一测,结果就变。直接扔那一月,又重新加工了,测了几次,稳定了。
想时间快点就是热失效了,考虑到成本问题,太大的件,没人给做。

网友:
热处理时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