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尺寸形位公差检测

楼主(2023-08-07):
质检扔过来一个项目,甲方需要检测设备框架形位公差的工装,之前质检都是用靠尺,塞尺简单检测。最近甲方对检测手段提出质疑,需要我们做工装或者器具来检测四个形位公差。
检测基准面区域 宽度有0.6m,长度有1.6m,检测项目距离基准面有1.4m。平面度,平行度,垂直度都是1.5mm
大家有没有好的想法。
目前初步方案有两种,基准面用镁铝工字尺搭建基准面,一个方案是用十字激光尺放在基准面上,用直角尺量激光到待检测面的距离;
另一种方案,就是做大号的高度尺。基准面铺导轨,固定高度尺配合百分表检测。
第一个方案 度数不准,第二个方案结构精度要求高,否则造成的误差比较大,操作也繁琐。大家有没有好的想法

网友:
这样可不可以,先确定基准面水平。
在基准面安装反光镜;
再平面放置激光(可平行方向滑动)
再垂直面放置激光(可垂直方向滑动)
难点就是,激光外伸,运行中会有晃动可能会对数据产生额外的误差。

网友(点评):
我觉得还是光学的靠谱点

网友(点评):
甲方有点为难人。我们之前要求出厂时,乙方拍个视频作为证据。后续装配完了出了问题,让甲方来现场测或者拉回去,同时质量和工艺同事跟着去现场看。很少会实际检测,出问题的也不少。哈哈哈!!!

网友:
三千左右租一台干涉仪来都能解决

网友(点评):
干涉仪是调机床的那种吗?我看了下要好几万。我们要买来送给甲方用。。。

网友:
较快的方法找个有大的落地镗铣床的加工厂,用床子刀头上吸个百分表拉一下,省时省力,就是不知道你附近有没有。

网友(点评):
我们这的床子能测量,甲方要检验工具,可不能给个床子啊。

网友(点评):
这是酒没喝好,东西没到位坑你吗,你出具检测合格报告就是了,他不认可他自己去测,真不懂他要个检具的意义在哪?

网友:
施工单位用的水平测试仪试试

网友A:
双悬臂三坐标测量

网友:
那要送给甲方的就不能用干涉仪咯,便宜点三十四万,贵的上百万

网友:
如果是只有一个型号产品,焊一个检验台,要检测部位装上激光测距传感器

网友:
需要这么精密?

楼主:
半导体设备清洗框架,结构可以改,精度要求也可以放低,但是甲方要求高,我们不能做决定

网友B:
有一种设备叫激光跟踪仪,如果能借到,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种设备叫激光跟踪仪,如果能借到,可以试试

查了下,是个好东西。等我们的三坐标坏了,申请买一个。

楼主(2024-10-23):
引用 网友A:
双悬臂三坐标测量

买了基恩士的 三坐标激光测量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种设备叫激光跟踪仪,如果能借到,可以试试

买了基恩士的 三坐标激光测量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