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动工具无刷电机

楼主(2023-08-07):
定子线圈打电子黄胶固定有隐患吗

网友:
不行,要考虑电机散热。电子黄胶覆盖后,定子线圈会迅速积温。轻则影响电机工作效率,重则电机失效或烧毁。

网友(点评):
可以考虑导热固体胶。定子固定还得考虑电机的扭矩大小。还是要进行硬限位,胶水固定不保险。

楼主:
|lameng发表于 08-07 15:09不行,要考虑电机散热。电子黄胶覆盖后,定子线圈会迅速积温。轻则影响电机工作效率,重则电机失效或烧毁。
环氧胶怎么样,以前的公司一直用的环氧胶,现在这家用的电子黄胶,我看了两个月前的货,还有些干裂,我怕到时候掉渣,卡到电机里面

网友(点评):
可以的,用高导热的就行。导热系数自己看电机功率和预算。但要注意环氧胶的调配和使用,具体固化工艺可以询问厂家。

楼主:
|lameng发表于 08-07 15:09不行,要考虑电机散热。电子黄胶覆盖后,定子线圈会迅速积温。轻则影响电机工作效率,重则电机失效或烧毁。
做的是电动工具,这款是手电钻

楼主:
|lameng发表于 08-07 15:09不行,要考虑电机散热。电子黄胶覆盖后,定子线圈会迅速积温。轻则影响电机工作效率,重则电机失效或烧毁。
寄回来维修的电机我发现黄胶有发黑的,像烧焦了一样

网友A:
我有点好奇,为什么电机定子要打胶,没必要啊。难道你电动工具壳子和电机不匹配,间隙过大,省一笔开模费吗?当然,涉密的话不讨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点好奇,为什么电机定子要打胶,没必要啊。难道你电动工具壳子和电机不匹配,间隙过大,省一笔开模费吗 ...

他的意思应该是定子上的铜线圈,也就是漆包线打胶。线圈打胶可以提高绝缘等级,增加导热和起到固定铜线的作用。不知道楼主是出于什么原因打胶。

楼主:
|lameng发表于 08-07 17:14我有点好奇,为什么电机定子要打胶,没必要啊。难道你电动工具壳子和电机不匹配,间隙过大,省一笔开模费吗?当然,涉密的话不讨论。

锂电电动工具,无刷电机

楼主:
|lameng发表于 08-07 17:14我有点好奇,为什么电机定子要打胶,没必要啊。难道你电动工具壳子和电机不匹配,间隙过大,省一笔开模费吗?当然,涉密的话不讨论。

固定线圈,行业内都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