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里老师傅这样说,有道理吗

楼主(2023-08-07):
这是一个夹紧轴的零件,上周六厂里一个老师傅说,那个夹紧螺钉应该靠近孔才有力,我没做任何解释。你认为他说的有道理吗?

网友A:
有道理,因为力矩和零件的弹性形变

网友B:
人家说的对的啊,所以你是哪儿有什么疑问嘛❓

网友:
是对的啊。老师傅说的都是经验

网友C:
对面应该开个缝

网友:
对,但不合理或不正确

正确是要合适的距离,又要保证夹紧,又具有一定的韧性;

不能一味的靠虑有力

网友:
你认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面应该开个缝

开条缝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人家说的对的啊,所以你是哪儿有什么疑问嘛❓

我不认为,只要是老师傅说的,就都有道理,如果要把道理放在这种夹紧结构里,至少是连起码的杠杆原理都不知道?恕我无知,见谅。

网友(点评):
你说的对!

网友(点评):
我替师傅解释下,假如螺栓处拧到底是1mm,距离大时,对应圆柱缝隙处行程如果是0.5mm;那么距离小时,圆柱缝隙处的行程就大于0.5mm。意思就是圆柱处实现同样的夹紧距离,距离越近,所需要拧紧螺栓的圈数越少。

网友(点评):
说的夸张点,距离无限大,你螺栓拧到底,都实现不了加紧,因为此时圆柱孔的缝隙行程基本为0,没有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认为,只要是老师傅说的,就都有道理,如果要把道理放在这种夹紧结构里,至少是连起码的杠杆原理都不 ...

你可以和老师傅讲讲杠杆原理。道理越讲越明,老师傅也是讲道理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有道理,因为力矩和零件的弹性形变

力矩变短了 力变小了 初中物理没学好

网友(点评):
你这真是张口就来,我有说力大力小?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力矩变短了 力变小了 初中物理没学好

力矩变短是指力距变短?

网友:
显然是距离近的时候,更容易加紧啊。比如距离近的时候,拧2圈就紧了,距离远的时候可能要拧4圈才能拧紧,所以老师傅说那个夹紧螺钉应该靠近孔才有力。

网友:
老师傅懂个屁的机械,还得看楼主这个机械大拿的

网友:
这个老师傅的经验只停留在抱箍上,抱箍由于材料较薄,刚度不能支撑螺栓的力转换到圆环上,所以越靠近越好,像楼主这样的远一点一样能压紧,还是要看结构的,看哪部分容易变形!

网友(点评):
这才是有经验的老师傅

网友E:
这个图纸的主要问题是底下应该继续开槽,否则圆柱外径太小的时候就夹不紧了。至于螺钉离远点近点真不是什么大问题,一般你也不会离太远,一般也不会离太近。如果螺钉离远了容易把整个结构夹变形无法回弹,离近点如果孔轴配合得当,变形量不大的情况下回弹没问题不容易失效。我见过不少用了好多年夹变形然后断掉一边的情况,基本上都是螺丝离得远导致的。

楼主:
感谢各位朋友的专业回复,共同学习进步,这是我发帖的宗旨。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图纸的主要问题是底下应该继续开槽,否则圆柱外径太小的时候就夹不紧了。至于螺钉离远点近点真不是什么 ...

(ง •̀_•́)ง:;这是中肯的建议!

网友:
有请贾冰出场

网友F:
上面的槽开到圆下几毫米,这样锁的时候更容易变形憋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上面的槽开到圆下几毫米,这样锁的时候更容易变形憋紧

嗯,有这种可能,所以出图时要全面分析。谢谢回复。

网友:
老师傅硕的有道理

网友G:
杠杆原理是不错,但是杠杆越长其自身的变形就越大,反映到夹紧点处就是没夹紧,所以老师傅说的是对的,近比远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杠杆原理是不错,但是杠杆越长其自身的变形就越大,反映到夹紧点处就是没夹紧,所以老师傅说的是对的,近比 ...

好的,谢谢

网友:
询问下原理先,再看看跟自己所学是否一致,独立思考能更快进步

网友(点评):
好!独立思考是必不可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