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们,solidworks转ug打开失败,出现以下信息,这玩意儿咋解决啊

楼主(2023-08-07):
sw里打开正常,用ug不管啥格式都提示这个,有大哥知道怎么解决吗

网友:
保存成STEP

楼主:
不太行,几种格式都试了下,还是会出现

网友A:
UG新建个空白的零件,然后倒入x_t文件就可以解决,我也是碰到打不开的,导入!

网友B:
存XT的时候将版本设置低一点试试,或者是先存XT后,用SW打开XT格式后保存,再次存XT格式看看,也有可能是中文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UG新建个空白的零件,然后倒入x_t文件就可以解决,我也是碰到打不开的,导入!

提示还是失败,导入不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存XT的时候将版本设置低一点试试,或者是先存XT后,用SW打开XT格式后保存,再次存XT格式看看,也有可能是中 ...

我试了试,包括给他降版本,然后全都另存的了一遍,拉到别的文件里改名字这些,还是没法打开

网友:
是不是加密了

网友:
通用格式

楼主:
没加密。。都是自己画的

网友:
解决了吗

网友:
重新安装个UG

网友:
要不你发给我我帮你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