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全贯穿方式的孔,出图标注深度不是完全贯穿?

楼主(2023-08-07):
6毫米的板,倒角两边倒角0.3,孔是先建模的,倒角特征在开孔后;
出图孔深5.4,怎么回事?

网友:
软件太傻了。

网友A:
一个特征如果被另一个特征覆盖关联,软件就不会计算上一个特征的部分或全部属性;

creo/proe 是把孔的倒角和沉孔,或及与相关联的特征都放在一个命令框里,或许他们之前也遇到这方面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特征如果被另一个特征覆盖关联,软件就不会计算上一个特征的部分或全部属性;

creo/proe 是把孔的倒 ...

谢谢解答,不过这个问题好像没有规律;
还好我这个有剖视图,孔贯穿已经表达清楚了

网友B:
你这是用了特征孔后增加了倒角特征吧,要么就是标注模板文件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用了特征孔后增加了倒角特征吧,要么就是标注模板文件有问题。

但是并非所有孔特征后倒角都这样,目前只有这个文件这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并非所有孔特征后倒角都这样,目前只有这个文件这样

我也碰到过,就是这个问题的,特征孔的bug还是挺多的,有些bug还是挺好的。比如自己要画非标准的沉头孔,不一定是沉螺丝的那种,用自定义的方式是没办法将孔口倒角的,但是先把这个孔当成沉头螺孔去画,然后在编辑改为自定义,发现就能画上倒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碰到过,就是这个问题的,特征孔的bug还是挺多的,有些bug还是挺好的。比如自己要画非标准的沉头孔, ...

我看了一下,不是异形孔做的,是拉伸切除特征,然后用孔标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看了一下,不是异形孔做的,是拉伸切除特征,然后用孔标注

拉伸的用孔标注,深度肯定就是这样的。那你这个显示上有销孔,自己重命名特征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拉伸的用孔标注,深度肯定就是这样的。那你这个显示上有销孔,自己重命名特征的吗?

销控不是暗销孔哈哈,我自己命名的
现在改成暗销孔特征就好了,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销控不是暗销孔哈哈,我自己命名的
现在改成暗销孔特征就好了,谢谢

看来你画图时间还挺多的,还去命名特征,我一般是原来叫啥就是啥,一般没改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你画图时间还挺多的,还去命名特征,我一般是原来叫啥就是啥,一般没改过。

不是所有的特征都需要改名,
特殊的改名方便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