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度尺划线,深度不超过0.02,怎么操作

楼主(2023-08-07):
这个要求,有点难度,凭手感几乎不可能,请教大家一下

网友A:
找个高度规 精度能达到  0.002的  ,用它划线

网友:
只能手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高度规 精度能达到  0.002的  ,用它划线

成本有点高

网友B:
把划尖的头打磨下,只留个1丝的高度做划尖,其余是钝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划尖的头打磨下,只留个1丝的高度做划尖,其余是钝面

做这个划线头的应该有难度

网友:
怎么测划线深度

网友:
楼主的这要求有什么用意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这个划线头的应该有难度

只要舍得磨掉点划尖啊

网友C:
有一种钢尺,几十个吧,专门量缝隙有多大的

网友:
涂染色剂,装一个切铜管的那种滑轮压出一条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一种钢尺,几十个吧,专门量缝隙有多大的

塞尺可以透光检查划线结果,不能用来划线

网友:
你这个作用是什么?说下作用,设置些限制条,或者好下手一点。

网友:
激光划线吧

网友:
猜一下,楼主划完线估计要精加工一下,加工掉划线痕迹。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练,无他,唯手熟而

网友:
第一次听到这种要求,想知道原因。你这个0.02准本怎么测量呢?这个是产品批量要求吗,拿到废品上练练手感。

网友:
都划线了,还要2丝?能不能换别的办法

网友:
想精准基本就不可能靠人工实现,2丝的高度差才多少,反而用激光割之类的能实现精准控制切割深度;

网友:
用木工那种用线弹一下

网友:
如何测量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