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板 下料 尺寸 ,技术有问题 ,还是 加工有问题 。

楼主(2023-08-07):
实际下料 500*1000    ,第三方加工看错 下了460*1000.  技术说图纸没错 甩锅460+40 就是500  (其实技术也知道自己标错位置了)。  两个都有问题 ,觉得要分主要责任人 是技术  还是 加工

网友:
技术没问题,只是画图不规范,加工全责

网友:
技术没有错,但标注就有点下套的意思
所以以前的图纸都有人做标准化处理,防止一套图纸有些是第三视角作图,有些是第一视角作图

网友:
都说了第三方看错,,,图纸标注未出现易引起歧义的现象。

网友A:
把这技术开了没有错

网友:
这样标尺寸不得挨叼

网友:
不甩锅,留着过年

网友:
技术标准虽不合理,但还不至于导致下错料,我觉得是下料的责任

网友:
这种关于下料的外形尺寸,是宁可出现重复标注,也不要因为自己的原因出错

网友:
这个责任比较明显,加工的问题是肯定的。但是绘图标注不合理,也没有校对出来标注不合理,那么出图人员和校对人员还是要挨批的。实际这种情况还好处理,只是标注基准问题,数值都对。以前手绘图的时候,经常出现尺寸链没算对,从这个方向看尺寸对,从另一个方向看尺寸就不对的情况,那才是闹心,只能各打五十大板。

网友:
一般都是直接找加工的,看图不细致,但是技术的问题也有,技术的责任怎么也有百分之二十,技术扣钱100以儆效尤

网友:
如果长度也画成970+30 我觉得加工全责,但你这长是1000 ,宽度是460 感觉不说五成,三四成要占的

网友:
以前我们单位有设计、制图、描图、标准化、审核、晒图、工艺、终审等等环节,图纸出错的概率就极小了

网友:
技术不规范,加工犯错全责,但是加工可以借此屌技术一顿,出的什么B玩意儿图

网友:
哈哈,都有问题

网友:
这还用说,加工问题。如果你外协加工这个件,外协干错了,肯定外协加工的问题。顶多就是图纸不规范,不影响加工

网友:
技术没错,只是标注不规范。
加工有问题!

网友:
技术错在哪里?按楼上各位说的标法就正确了?不知用途和用意不要妄下结论。如果在这个方向上就是需要40和460,那就是没错的。

网友(点评):
老哥能不能举个例子,要我自己理解就是一个板上两个孔(倒是没看到那俩圆圈的标注),我可能先标注整体的外形尺寸,再根据基准标注孔的定位尺寸,最后加上定行尺寸,我刚工作不久,菜鸡一枚,望老哥指点一下

网友(点评):
假设实际控制尺寸是40和460,此板安装在一个槽里,不管40和460那个超了,都可能会装不下去,所以更关注的是40和460。

网友(点评):
如果这样的话后期检测,孔涉及到两次,传统方法测量存在一定弊端吧,如果以一边为基准,测另一边(500的公差)和那个孔的(40或460的公差)是不是会更好点

网友:
这标图的是刚毕业的大学生吧

网友:
这标图的怕不是刚毕业的大学生吧

网友:
技术标注不规范,加工看错图纸,全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这技术开了没有错

那不得看他领导签字没有

网友:
小心驶得万年船

网友:
技术只是画图不规范,又没有尺寸标记错误,况且每个人画图习惯和水平都不一样。加工人员不管怎么样,加工的零件应该要符合图纸要求。所以这个就是加工人员的错误,没得狡辩!

网友:
出图的先打50大板

网友:
这是钓鱼执法

网友:
这样标注的如果是我公司的技术先大骂一顿再开除!

网友:
都有问题

网友:
虽然第一眼我也看成460*1000,但还是判定技术出图不规范,内部教育,加工全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