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驱动偏心轮的电机扭矩如何确定

楼主(2023-08-07):
我这边要设计一个偏心轮顶着3000kg的负载上下运动,行程10mm, 每分钟300次;动力使用1500rpm的交流电机减速到300rpm,需要多大扭矩的电机?

网友A:
3万牛的负载,给最少的安全系数需要4.5万牛,
1500转的电机减到300转,也就是给5比的减速机,
一般电机扭矩也就是两三牛米,1500的交流电机也就1牛米,至于我这块没怎么记忆,就给3牛米吧,加5比的减速机,也就是15牛米,就是15000牛毫米,

综上,1500转的电机加5比的减速机,如果按3牛米算,输出15000牛毫米,10毫米半径,就是1500牛毫米,
你的负载要4.5万牛,顶起来需要45000牛×10毫米=450000牛毫米

450000牛毫米大于1500牛毫米
所以你的这个电机打不起来。
负载太大了,
伺服最高转速能达到八九千转,但是大家使用中发现3000转的时候使用稳定,精度也好,
步进最高一千二三,但是使用五六百的时候效果最好。
调速电机1500撑死了,基本上一千二三,额定才是1430或者1520,谁使用东西都是按照额定走的啊,都是在额定的基础上保留安全系数的。

网友B:
一种按照T=FR,要30牛米。另一种按照T=JA,要6牛米(以上均没有给安全系数)。第一次算这种机构,不太懂。有无大佬给出提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种按照T=FR,要30牛米。另一种按照T=JA,要6牛米(以上均没有给安全系数)。第一次算这种机构,不太懂。 ...

负载(扭矩)是两部分决定的,一部分是偏心量产生的扭矩,也就是你FR。另一部分就转动惯量产生的,也就是惯量乘以角加速度。

网友(点评):
要么就用FR算,要么就用JA算。怎么会是两种加起来算

网友C:
先假设系统是有飞轮作用的,也有平衡机构的。
已知转速,那就只要求电机功率即可。
不计加速度时,顶升时的速度为0.1m/s,力为30000N,则功率为3kw。
考虑加速度部分,加速度大致为1个g,这部分也为3kw。
2者加起来为6kw,考虑效率和余量,9kw够了,考虑电机系列选11kw吧。
实际有飞轮和谐振,以及下降时的储能等,可能启动后运行时功率很小,但因为是首次设计,以后可以根据实际运行情况再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假设系统是有飞轮作用的,也有平衡机构的。
已知转速,那就只要求电机功率即可。
不计加速度时,顶升时 ...

谢谢指点。电机扭矩得有多大才能正常启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电机扭矩得有多大才能正常启动?

11kw4p的电机就可,相应的额定扭矩可查表

网友D:
按照简单的凸轮机构来算的话,0.005*30000=150Nm,然后5比的减速机,安全系数1.5,电机就需要45Nm。7.5kw的伺服电机就行。
汇川电机型号:MS1H3-75C15CD-A334Z

网友(点评):
不对,惯量比对不上,减速机需要加大,建议联系电机供应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照简单的凸轮机构来算的话,0.005*30000=150Nm,然后5比的减速机,安全系数1.5,电机就需要45Nm。7.5kw的 ...

感谢!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点评):
不对,惯量比太大了,用不了,建议换大减速机联系电机供应商可以解决,300ppm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3万牛的负载,给最少的安全系数需要4.5万牛,
1500转的电机减到300转,也就是给5比的减速机,
一般电机扭 ...

感谢

网友:
好多知识

网友:
这个跟你具体设计有关,考虑下,每转一圈,需要多少的有用功?
其实很少,因为一个固定负载上下运动,除了克服摩擦力外,没有任何有用功。
但是,如果考虑瞬间的负载,那么在从下向上转的过程中会有一个极值,它等于重力加上向上加速度产生的惯性力,所以如果按这个算扭矩就需要非常大;那么怎么解决这个矛盾呢?
其实很简单,你需要一个储能装置,最简单的储能装置就是飞轮,有了飞轮后,你可以利用它的惯性来均载,这样你所需要的扭矩就非常小了,只需要克服摩擦力即可;当然,你需要一个较大但短时的启动力矩能把飞轮加速到需要的转速,但这个仍比硬抗极限扭矩要简单有效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