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轮、胀套、联轴器

楼主(2023-08-07):
在这个很窄的领域混了二十余年了,为群友谋福利,对三角带轮、同步带轮、链轮、多楔带轮、胀套、联轴器的设计、安装、维护问题欢迎探讨,共同进步。

网友:
你得先抛个砖呐

网友(点评):
行业专家!点赞!

网友A:
V带传动,中心距不可调,使用压紧轮压紧,不同厂家的V带长度相差较大,完全靠压紧轮可以吗

网友B:
可以先分享一个 具有挑战性案例或者故事

网友C:
链传动,1.5吨的负载,纯靠胀套固定链轮,不开键槽能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V带传动,中心距不可调,使用压紧轮压紧,不同厂家的V带长度相差较大,完全靠压紧轮可以吗

1、不行。
2、可以选择一些靠谱的品牌,现市场上有一些长5米都可以做到误差10mm范围内,且能保证不用分批次。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链传动,1.5吨的负载,纯靠胀套固定链轮,不开键槽能行吗??

1、正常胀套比开楗槽靠谱,但选型时要注意安全系数,重载建议安全系数选到3倍以上。
2、使用胀套的、除了胀套安全系数选对外,还要注意安装螺栓打紧与配合的轴与孔公差问题,三者其中一个出问题都会影响效果。
3、键槽位置相当于一个“缺口”,时间长了容易在这个位置上出现疲劳,当然啦,要解决也可能通过加大安全系数解决。

网友(点评):
解释很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先分享一个 具有挑战性案例或者故事

生产、设计、售后等遇到案例确实很多,文笔不好,不知如何写

网友:
引用 楼主:
1、正常胀套比开楗槽靠谱,但选型时要注意安全系数,重载建议安全系数选到3倍以上。
2、使用胀套的、除 ...

那还是算了。。设备的使用环境比较恶劣

网友A:
引用 楼主:
1、不行。
2、可以选择一些靠谱的品牌,现市场上有一些长5米都可以做到误差10mm范围内,且能保证不用分 ...

都是进口的,只是说今天用甲公司(长度正好),明天用乙公司(有点长),两个公司的皮带同型号长度不同在同一设备上使用

楼主(2023-09-24):
引用 网友A:
都是进口的,只是说今天用甲公司(长度正好),明天用乙公司(有点长),两个公司的皮带同型号长度不同在 ...

1、在同一品牌不同批次确实还会存在这样的问题,大重来性来说国产会比进口严重。
2、解决方法:让供应商提供同一批次的,同一规格不同长的问题基本上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