胀紧套与平键的联合使用,是否可行?

楼主(2023-08-08):
在电机与蜗杆轴连接中,使用的是梅花形联轴器,但是这个载荷是脉动载荷,就是说这个联轴器承受的是一松一紧的载荷,这样经常把平键还有轴孔冲击坏,而且发出异响。现在就想,能不能改造一下,在联轴器两端上面加两个胀紧套,使其抱紧。社友觉得是否可行?

冲击坏的联轴器

冲击坏的联轴器

网友A:
老哥,有那种带顶丝得键槽联轴器可以考虑下,我这边用过。选择质量优良的轴连接器,需要注意调整轴连接器的紧固力度,保证连接平行,防止振动,保证传动平稳运行。

网友(点评):
脉动载荷,顶丝也有,但是没有用

网友:
能否把电机用变频启动呢,毕竟轴固定了,没法换大的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哥,有那种带顶丝得键槽联轴器可以考虑下,我这边用过。选择质量优良的轴连接器,需要注意调整轴连接器的 ...

你把同轴度调整调整。换个轴连接器试试。很多情况都是转轴和电机不平行导致得,也有可能是有角度,组装情况查看下。

网友:
梅花形的联轴器中间的弹性体不是能吸收不少的冲击吗?
如果说把键槽改成紧配会不会减小冲击

网友(点评):
现在是轴过盈配合 键槽间隙配合。弹性块会吸收一部分冲击载荷,但是架不住一直这样冲击,所有还是会这样损坏

网友:
你这轴已经很大了 梅花联轴器 不适合高负载的

网友:
从损坏的零件看,原选用或设计的减速机,型号小了1号到2号,蜗杆轴刚性差得比较大,这不只是联轴器用不用胀套固定的问题,建议选大一到2号的减速机,输入轴刚性好了,就不存在你说的这种问题了

网友:
联轴器的孔己磨成这样,装配时检查过孔的配合公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