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求大家对此结构的合理建议

楼主(2023-08-08):
     这是我同事为一家外资企业设计的管道输送线,已知参数图示。日前处在调试阶段,今再次空载试运行时,发生6分双排链断裂,其次是运行时图片中红圈部分扭动明显。在此想听听各位朋友对此结构有何建议,谢谢。(对调试出现的问题,显然是不能交付客户的)

网友A:
好奇先问一句:那几根中心距6米的滚子链,涨紧是怎么做的?

网友B:
空载断裂,应该是对力量核算不足,余量留的太小,导致直接拉断,应该复算然后查表选个更大的链条,安全系数给到2以上是最起码的。扭动明显应该是同心度不足别劲儿导致的,我看你60的45轴,如果调质的话强度应该是够得,如果同心度不好调可以考虑加联轴器吸收偏差,不过最好的解决办法是调同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奇先问一句:那几根中心距6米的滚子链,涨紧是怎么做的?

另一侧有螺栓顶着轴承座板进行调整涨紧。

网友C:
楼主可以试试链条板。可以参考激光切割管机的自动上下料,大卡盘的切管机的上料设备采用这种链条板结构输送。插图是宏山家的,上料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载断裂,应该是对力量核算不足,余量留的太小,导致直接拉断,应该复算然后查表选个更大的链条,安全系数 ...

此设计,可以说根本没有校验核算,完全是主观确定(不排除经验不足)

网友D:
空载都能断,轴扭了,我猜测你是想4个链条同步,主从轴不平行,为了强行同步,4组链条各自张紧不一,如同一根棒子,两端施加相反的力矩,轴就扭了。各自的张紧先松松,在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以试试链条板。可以参考激光切割管机的自动上下料,大卡盘的切管机的上料设备采用这种链条板结构输送 ...

可鉴,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空载都能断,轴扭了,我猜测你是想4个链条同步,主从轴不平行,为了强行同步,4组链条各自张紧不一,如同一 ...

4条链是同步传动的。

楼主:
独立涨紧,可行思路。谢谢

网友E:
计算呢,咋算的。还是我们领导掐指一算。

网友:
|youhun200发表于 08-08 11:53
4条链是同步传动的。

那就没跑了,一个小细节,同一个型号的链轮,键槽开的位置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计算呢,咋算的。还是我们领导掐指一算。

呵呵呵,领导掐指一算,牛!

网友F:
扭动的部位没有轴承?

网友G:
动力轴离支撑立柱这么远,振动应该挺严重吧

网友H:
1、从动端不用一根轴串起,分开调张紧
2、安1根到2根再到3根,最后时四根。组合方式调试,找除载荷异常(或扭动)原因
3、允许的话,电机驱动链,尽可能放置水平一点,让驱动力和载荷力方向相反,减轻主动轴的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H:
1、从动端不用一根轴串起,分开调张紧
2、安1根到2根再到3根,最后时四根。组合方式调试,找除载荷异常( ...

好!谢谢提出专业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G:
动力轴离支撑立柱这么远,振动应该挺严重吧

你说的没错,手放上面摆动感明显。底部支撑远了,横梁刚性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扭动的部位没有轴承?

有,但为了避开链轮,横梁开了缺口,如果真要承载,这部分的强度和刚性会成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鉴,谢谢

不客气,希望帮到楼主。

网友I:
这设计的也是牛人,上面送料链条都40A了,下面电机传动的链条才用6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设计的也是牛人,上面送料链条都40A了,下面电机传动的链条才用6分的。

呵呵,同事设计的,我只提建议。目前为止,还是6分链。

网友J:
断开轴不方便,还是断开链条吧。链条从1条到2条,3条,4条,逐步安装测试。

网友K:
这个设计看着捉急啊!像刚毕业的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个设计看着捉急啊!像刚毕业的做的。

呵呵,毕竟是同事,不便多说。搞机械设计本身也需要过程,一点一点积累。谢谢你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J:
断开轴不方便,还是断开链条吧。链条从1条到2条,3条,4条,逐步安装测试。

今天他们做了调整,在我发图片红框处,临时焊了一根方管,才稳住了电机传动薄弱段,不再晃动。链条从动段,轴已独立,各自调节链条松紧。谢谢你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