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牙过后还能做压铆螺母吗

楼主(2023-08-08):
钣金抽牙过后还能做压铆螺母吗

网友A:
淘宝是个好东西,看看你的孔和你做的压铆螺母的开孔直径不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淘宝是个好东西,看看你的孔和你做的压铆螺母的开孔直径不就行了

应该是不能了。就算孔径合适,抽芽一般都超过板厚,变薄了,压铆时容易歪。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不能了。就算孔径合适,抽芽一般都超过板厚,变薄了,压铆时容易歪。

有规定抽牙M4之后还要装M4的压铆螺母吗?M6不行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规定抽牙M4之后还要装M4的压铆螺母吗?M6不行吗?

没看懂,抽芽M4,装M6的压铆螺母?有个简图,讨论下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看懂,抽芽M4,装M6的压铆螺母?有个简图,讨论下吗

楼主难道要先抽牙后压铆?这又不能同时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难道要先抽牙后压铆?这又不能同时用。

lz可能看错了图纸,或者客户改了固定方案,

网友:
抽芽之后不能压铆了,除非压铆底孔大于抽芽之后的孔径 激光切割掉还能补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