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没有导热型润滑油?

楼主(2023-08-08):
在设计一款产品,需要润滑封闭空间的运动部件,有没有一款润滑油在提供润滑的同时还兼具比较好的导热(散热)功能?

楼主:
属于封闭腔体内的气体频繁压缩和膨胀,类似于气缸密封部位的润滑,但压力比气缸大得多。

网友(点评):
用高温硅油

网友:
我们这里有用到导电性好的润滑油。导热性好的就不太清楚了。

网友:
油都具有润滑性能(酱油除外),直接用导热油就是了!

网友:
好像特斯拉有这种方案

网友:
变压器油呗,,,,,,轻负荷高速润滑,传热。

网友:
减速箱里的润滑油不也有散热的作用吗

网友:
热交换器里也有专用的导热油,要求不高时也可以有润滑作用

网友:
在封闭空间内滑动副的润滑油上做文章,想提高滑动副接触面的散热:
1)这种情况下就是个微米级油膜,提高散热系数,除非大倍率提升,不然效果不大。
2)不如想办法密闭空间内搞搞对流,搞强制散热方向。
3)再不济类似溅油润滑方式,不断替换作用面的油脂,实现散热降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