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时候使用导电氧化呢

楼主(2023-08-08):
想咨询一下导电氧化一般是什么时候去用,是和电器件连接处要接地的地方要导电氧化吗。

网友:
导电氧化作用是,保证导电性的同时增加耐蚀性,如果内装设备,不在腐蚀环境下使用的,可以不做导电氧化

网友(点评):
楼主,你这个是引用哪个标准的,麻烦告知下,谢谢

网友(点评):
彩导有没有对应的国标、国军标或者国际标

网友(点评):
GB/T和GJB目前都没有。

网友(点评):
上图中使用温度60℃以下这个数据是你们实测的还是怎么算出来的

网友:
铝材做导电零件使用表面必须处理,否则容易自然氧化,氧化膜是不导电的,
会导致表面电阻激增。导电氧化成本较低,也可表面做镀层处理,成本稍高。

网友:
如果是电磁屏蔽可能会要求导电